格普Mark2.1(雾)画个210轴距的瘦版Mark2

楼主(2019-01-24):
最近闲的**,望着自己的5寸老鸡,有了换机架的想法,中意格普mark2的设计,仿照着画就好,经过数小时,“Mark2.1”诞生,轴距210mm
机架设计图:

快递路上用了4天,到手立马拆包,机架实物:

给机架涂上骚紫色侧边:

接下来拿出老5寸机,拆下设备,设备都比较老
电机:致盈的廉价版2205
飞塔:飞盈佳乐2代
图传:奥姆威25mw
摄像头:改用micro尺寸的foxeer弹弓3,现在的那个不用了
接收机:华科尔sbus
桨:乾丰5045大师桨

先从电机开始着手,电机装新机架上后发现线明显不够,所以加长电机线,并重新包尼龙编织网管
剪下12条足够长的硅胶线,剥掉线皮,上锡

电机线头上锡

一对一焊接

全部完成

在焊接处包上热缩管

剪下适当长度的尼龙网管

套在电机线上后,在两头包上热缩管,完成,放旁待用

接下来欣赏一下骚紫的机架

找出12颗钛合金螺丝用于固定电机,用自制的酒精灯将螺丝头烧蓝
烧到刚好发红即可离火

前后对比

电调拆下老插头,电源焊点上锡,焊上比好长度的硅胶线,焊上插头,包上热缩管,接收机用双面胶贴在电调底下

装上电机和电调,剪去多余的电机线,焊到电调上,飞盈佳乐的电调焊点有点小了,电机硅胶线用的粗了些的,实在不好焊,这一步就省略了

烧蓝的螺丝真漂亮

图传馈线不够长,需要重新焊根长一些的

剥去馈线的外线皮,将屏蔽层分成两股,馈线中心线拨去一点外皮,露出头,上锡

屏蔽层焊在图传两边的焊点上,馈线中线焊在中间

图传实在不好放,机架空间有些小,只能立这固定了,接上对接线,装上飞控

焊接摄像头对接线,剥去线皮,线头上锡

穿上热缩管

与对应的颜色对焊,完了后包多一层热缩管

摄像头装机上,拧好上下板螺丝,装上图传天线,接收机天线用热缩管包在扎带上

装上桨,摆拍几张图,抽上几口莓果厨师,美滋滋~

新机架只比老机架轻了不到1g,不过新机架是分体设计,重量还是挺满意的了,摄像头改用micro尺寸了,也轻了几克

更换机架完成,个人感觉颜值是上升了不少,在BLHeliSuite改好电机转向,微调一下pid,爽飞~~~喜欢的朋友不妨顶个贴,谢谢~~

网友A:
不错滴焊接哈

网友B:
楼主机架边缘用的什么涂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架边缘用的什么涂料啊?

油漆笔

网友C:
用D10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ngguagua顶呱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滴焊接哈

这次在焊接上没怎么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架边缘用的什么涂料啊?

是油漆笔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10的朋友

我是d7e

网友E:
紫骚气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学习一下~!!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紫骚气十足

骚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佬紫

酱紫哦

网友H:
想问一下楼主做这样一个机架要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楼主做这样一个机架要用多少钱?

好像是150左右哦,多砍砍价

网友I:
骚骚骚骚骚骚骚骚

网友J:
厉害了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骚骚骚骚骚骚骚骚

嘿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厉害了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L:
能这么折腾也是有耐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这么折腾也是有耐心的

哈哈,自己画的机架有特殊的感情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漂亮

蟹蟹

网友O:
加高了机架铝柱长度嘛?底板固定铝合金座装上后,总感觉空间浪费了好多。

网友P:
楼主你好
本人有一华科尔d7e遥控器,入手之后按照D大固件的改装教程短接了高频头的电阻,问题来了。  遥控器的控距是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但是,一般在手持遥控器操作时遥控器是平着拿的,由于d7e的高频头是焊在主板上的,手拿遥控器操作时高频头是对着地面的,所以按照平时的手持方法,遥控器在功率为最大150mw时,飞机在100m的范围内就会失控,
  而如果遥控器是竖着放的(直接竖着放在地面),就是高频头对着前方,遥控器功率在10mw时控距就已经可以100m+了,这样的情况不知大家是否也这样,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加高了机架铝柱长度嘛?底板固定铝合金座装上后,总感觉空间浪费了好多。

是尼龙柱,m2铝柱没有30mm长的。机臂固定是碳纤维板+螺母,空间是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好
本人有一华科尔d7e遥控器,入手之后按照D大固件的改装教 ...

这个很好解决,将天线铜帽横着固定就好了,这样正前方信号最好,相反左右两侧信号就会比较差。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买条sma转接线焊在高频头,装上d10的天线,就能根据环境调节天线的位置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好解决,将天线铜帽横着固定就好了,这样正前方信号最好,相反左右两侧信号就会比较差。你也可以像 ...

嗯,这个方法我昨天想到了,不过你在哪买的天线啊,有没有淘宝链接,我想换个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P:
嗯,这个方法我昨天想到了,不过你在哪买的天线啊,有没有淘宝链接,我想换个天线

搜d10天线就好了

网友P:
我搜到的只有一个是华科尔原厂的天线,其他的有2.4g无线路由器天线,这个不知道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搜到的只有一个是华科尔原厂的天线,其他的有2.4g无线路由器天线,这个不知道行不

3dbi左右都行,挑做工好的

网友Q:
骚紫表示喜欢

网友R:
骚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Q:
骚紫表示喜欢

哈哈,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骚的一批,

确实骚

网友S(2019-02-28):
我还是好奇螺丝是怎么烧成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还是好奇螺丝是怎么烧成蓝色的

钛合金的,可以烧蓝

网友T:
用什么软件画呀?

网友:
摄像头会看得到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用什么软件画呀?

cad

楼主:
会看到一点,机身比较短,机头也比较短

网友T:
CAD画立体图案?骚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CAD画立体图案?骚操作吗

哈哈,cad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