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ET125 上电后三个电机正常,一个电机没有反应

楼主(2019-01-24):
谁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不是调了电调协议?

网友:
为什么视频看不了啊?已经下载了最新滴

网友:
電機不轉,有好原因!最好用其他電機試下,是否電調問題,還是電機問題

网友B:
應該不是電調协议嗎?如果是四個不轉就有可能,現在是三個轉,一個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了电调协议?

没有调过,不知道电调是不是blheli程序。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電調协议嗎?如果是四個不轉就有可能,現在是三個轉,一個不轉

你是说只有一个不转的话就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而是电机的问题?不过之前没调参之前四个电机都乱转过

网友B:
電調調參過是否只調轉向嗎?你有沒有其他電機? 飛控電調协议你選了什麼?如果選ONESHOT125,這要調最小油門轉速

网友C:
ET125支援ONESHOT125及MULTISHOT!隨便選!然後地面站接收機,模式,電機,重新校正一次!

网友:
电机问题,看看是不是哪个螺丝顶着电机线圈了,看看线圈有没有断!

网友D:
kingkong 老的没有OSD的飞控不支持DSHOT(好像就是有1个电机不转,要另外接线才行)   , ONESHOT 及MULTISHOT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125支援ONESHOT125及MULTISHOT!隨便選!然後地面站接收機,模式,電機,重新校正一次!

电调协议选的MULTISHOT,我再重新校准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kingkong 老的没有OSD的飞控不支持DSHOT(好像就是有1个电机不转,要另外接线才行)   , ONESHOT 及MULTISHO ...

电调协议选的MULTISHOT,我再重新校准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調調參過是否只調轉向嗎?你有沒有其他電機? 飛控電調协议你選了什麼?如果選ONESHOT125,這要調最小 ...

电调协议选的MULTISHOT,我再重新校准设置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