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掉的接收改无线加密狗,有无风险

楼主(2019-01-24):
大佬们,说说这个双天线掉了一个天线焊盘,只有一根了,这样和工作会不会烧掉。

楼主:
倒是可以用,就是害怕烧,不懂无线电这方面

网友A:
不会,接收机只是接受信号,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接收机只是接受信号,不会烧

好的,谢谢了,我现在头疼这个realflight模拟器,炸机重启就不行了,老毛病,原来拔掉线重插,现在接收机是焊上的。。。。

网友B:
淘宝50包邮ppm接收就行,这个太大材小用了,不要出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50包邮ppm接收就行,这个太大材小用了,不要出给我吧

你要也行,这个我不敢用来飞了,焊盘都掉了,估计不好修

网友:
要看是單向還是雙向接收...
單向接收只有接收沒有發射就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修

旁边掉了一个贴片,不知道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修

信号线焊盘也掉了

网友D:
接收机和模拟器怎么1接线的,能否示意一下,我也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和模拟器怎么1接线的,能否示意一下,我也想改。

百度搜吧,我就不搬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