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了好久的装机 mark3+matek+iflight+TBS+rcinpower(重发)

楼主(2019-01-24):
全家福镇楼

格普mark3,摄像头保护很到位

致盈2306GTS

iflight新款60A四合一电调,全金属mos

matek新款F7 mini,两种安装当时可以选,飞控可以直接焊在底板,也可以用橡胶垫连接获得更好的减震效果,不过装机的时候遇到个小插曲,第一次装机飞控抽风,然后上电自己冒火星炸了,返厂换新的就正常了,matek品控有待提高,不过这个飞控的设计确实很科学,应该是市面上减震最好的方案

配的是8pin一边没插好的线,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调自己连线

图传用的是黑羊最新的UNIFY PRO高压版,体积很小直接用双面胶安装,不过塑料外壳不是很理解,感觉不利于散热

图传天线太粗以后再换了

装好啦,感觉这个机架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网友A:
楼主的黑羊 接的是5v还是高压呢?我的黑羊接高压会有波纹 据说hv的接回5v就不会有波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黑羊 接的是5v还是高压呢?我的黑羊接高压会有波纹 据说hv的接回5v就不会有波纹了

刚装好机还没去外面试飞 试完了再告诉你 不过这个飞控的高压是滤过波的 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B:
宝塔天线 、棒棒糖天线,能看出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塔天线 、棒棒糖天线,能看出差别吗?

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装好机还没去外面试飞 试完了再告诉你 不过这个飞控的高压是滤过波的 可能不太一样

我用的也是rf 黑羊图传还接了个12v的稳压 还是有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黑羊 接的是5v还是高压呢?我的黑羊接高压会有波纹 据说hv的接回5v就不会有波纹了

试过了 没波纹

网友:
翼飞的这电调好像很酷,测试了赶紧来个评测。

楼主:
换了种安装方式,图传接收机用扎带绑在顶板

网友:
期待着测试视频

网友C(2019-03-04):
请教一下楼主,压铆螺母在碳板上是怎么安装的?用螺丝拧进去能自然压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压铆螺母在碳板上是怎么安装的?用螺丝拧进去能自然压紧么?

拿个橡皮锤慢慢敲进去

楼主:
iflight的四合一电调上电测试的时候炸了 返厂说是操作不当 然而我什么都没接 连飞控都没接 最后优惠了一点换新了

网友:
不太喜欢下置电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iflight的四合一电调上电测试的时候炸了 返厂说是操作不当 然而我什么都没接 连飞控都没接 最后优惠了一点 ...

你这致盈2306电机,用60a的电调是不是太夸张了,现在最好的1500mah的电池最大也放不出180a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致盈2306电机,用60a的电调是不是太夸张了,现在最好的1500mah的电池最大也放不出180a电流呀!

用着开心而已 实际上限制电流的因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