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FMS64和70函道选择问题

楼主(2019-01-25):
最近想入FMS的函道机,从未飞过函道先上64还是70?个人比较喜欢70阿凡提,赛巴特的涂装太帅了!
但是考虑从未飞过函道可能需要64函道先练手,毕竟阿凡提要1200呢,64函道只要688!价格差了将近一倍!
FMS的飞机买过不少,30F3A,70F3A,魔鬼等都是螺旋桨飞机,降落没问题。
求教大家先上64的还是直接上70的?64的比较喜欢F18,不知性能如何。70阿凡提有两个版本,4S和6S手感有何区别。
谢谢!
上几张阿凡提的帅图!

网友A:
6s比4s重很多,快很多

网友B:
个人推荐上70

网友C:
个人认为,运动机比战斗机更好降,飞出来的感觉是这样。

网友D:
还在跨级别讨论帅不帅,一看就是新手,这种问题就不是问题,问题应该是先买哪个再买哪个,先买个丑点的,便宜的,功能少但飞行有性能的,保证自己有能力之后,再考虑别的机。什么快不快,爆不爆,与新手无关的。

网友E:
6s 70 阿凡提 别问为什么

网友F:
看你飞的都是后三点的飞机,我建议你可以先考虑一个前三点的桨机如T28 PC21之类的,联系一下前三点的起降,主要是降落,区别和后三点还是挺大的,然后上70的阿凡提,70阿凡提我飞过两架,动作灵活干脆,就是前起落架飞多了后虚位会比较大。主翼连接的地方也是,重降几次插头会松动。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特豪菲的歼15作为70的入门,那个飞机好飞好降。
64涵道就不用去买了还要投资4S电池。

网友G:
FMS 70阿凡提是我飞过的最爽70涵道  有点是运动机型非常好飞 四位横滚不掉高度,开襟翼降落速度可以非常慢  很爽。缺点是有点重 推重比不到一  不太抗风

建议是有基础了 可以直接70  预算充足也可以都买 先64练手,64涵道3S版本即可 主要是练习前三点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G:
FMS 70阿凡提是我飞过的最爽70涵道  有点是运动机型非常好飞 四位横滚不掉高度,开襟翼降落速度可以非常慢  ...

谢谢,前三点塞斯纳182已经玩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比4s重很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推荐上70

64飞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我觉得64和70涵道尺寸差距非常小,估计推力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运动机比战斗机更好降,飞出来的感觉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跨级别讨论帅不帅,一看就是新手,这种问题就不是问题,问题应该是先买哪个再买哪个,先买个丑点的,便 ...

涵道没飞过所以问问,涵道小白

网友:
个人感觉,64还是小飞机,70的动力和飞机大小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6s 70 阿凡提 别问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飞的都是后三点的飞机,我建议你可以先考虑一个前三点的桨机如T28 PC21之类的,联系一下前三点的起降, ...

电池有现成的,前三点塞斯纳182玩废了,我的苏27魔术板也是加装起落架的,飞了无数架苏27,超低空通场,倒飞通常,大迎角机动,玩废了无数架,奈何他便宜呀,充电空隙娱乐挺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有现成的,前三点塞斯纳182玩废了,我的苏27魔术板也是加装起落架的,飞了无数架苏27,超低空通场, ...

那就直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直接上

嗯,谢谢

网友:
不要买64f18,最好买单喷口的,动力损失小点,像t45这类翼展大点的稳当,3s电池能飞就是比较肉,最好4s电池,可快可慢

网友:
64涵道推荐一个ultra z的三角翼,便宜实惠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