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像真机/水上飞机综合技术讨论区
金属函道和塑料函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1-25):
如题,金属的除了声音好听一点还有别的优点吗?我看fms的70塑料。函道也能2kg推力以上了,和金属的推力也没有多大区别啊

网友A:
塑料會有劣化的潛在風險...

网友:
动平衡好吧

网友B:
70来说无所谓啦,买个熟料就行了,本来就是过度

网友C:
金属叶片推力大 缺点就是没声音…
塑料叶片好处就是有喷射声音

网友D:
根本原因在于塑料会变形和疲劳,而金属的疲劳极限高很多。直接表现差距在于极限,金属的可以做到更高的转速,更高的推力,而塑料的变形后峰值达不到那么高,越大口径的越明显;其二是寿命,塑料涵道在使用一两年、飞行几百小时后推力会明显下降,甚至爆桨,金属的只要不打垃圾,基本遇不到这个问题。另外针对你说的推力,不能单看静推力,还有动推力,时速100码,还能剩下多少推力,涡喷就是典型例子,静态都是6kg,上天后涡喷的时速就是高很多很多

网友E:
感谢大神指点迷津,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
你学毛
又不飞电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