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龙力 DragonForce65 V6版开箱(带A+ 帆)

楼主(2019-01-25):
手上的V4版本龙力DF65有年头了,进一条V6版改善一下,并且加了全套的A+帆具和帆

14+ , 先要确认一下小伙伴是否到年纪才可以玩

订的是没有遥控器版本的,但是舵机和收索机已经带了,并且带电源开关,插接收机就可以了

出厂已经装好了大多数的帆具,没有活干了

船架倒是有12颗机螺丝要拧,总可以留点给我干干
组装好以后。我在每个连接点加502胶水,包括螺丝螺母,哈哈有点。。。。。 说明书上说插进就完事了

这个船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稳向板仓漏水,还有这个零件造成船底的不平整
DF规则规定这里不能用腻子填掉做打磨喷漆处理,一定要留着那块黑色塑料

但是可以用硅胶做密封,所以先把周围用3M胶带遮盖,硅胶这个东东有时很难清理的

我用的是1个小时快干,5年保证不发霉,25年粘合度的厨房硅胶
另外,要准备橡皮刮刀和一桶水,湿抹布,纸巾

上硅胶后的样子,过程没有办法拍照,

一边干一边擦手,先要保证手指干净才让工件工件干净

网友A:
国内买不到哇。。。唉

网友:
现在这个论坛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能变精华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买不到哇。。。唉

是啊,生产厂家在国内,但是知识产权在别人手里

楼主:
DF规则规定甲板上的拉索圈一个也不能拆,我怕大风时候被拉出来,还是用胶水加固一下吧

透明的AB胶,水汪汪的把小坑填满了。

如果不填,下水后岂不就是一个个小水塘呀

楼主:
干活先准备工具: 502胶水,打火机。手术刀, 镊子
绳索用的是大力马编制线,剪刀上去剪不干净的。
一定用刀割,再火烧,最后是用502点胶,妥妥的

绑线最为关键的是前帆的下支点,需要单点着力,以后行驶中前帆是否顺畅全靠它了
怎么绑这个线我以前贴个一个视频,有兴趣的可以挖一下

最后线的节点都要点胶,怕滑节

楼主:
放水的塞子,用缝纫针扎洞穿线,以后就不会掉了

.

自己做的A+先装上去

今天DF俱乐部活动,下水之前来张照片

楼主:
找到原来V4的盒子,比较一下,船尺寸没有变,包装盒大了许多,主要以前的帆是风筝布的,卷起来的。V6是簿膜的需要平摊

网友B(2019-03-25):
这个比猎户座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猎户座好在哪里?

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能比较

这个船可以参加RG65的比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能比较

这个船可以参加RG65的比赛的

就是说仅限rg65的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仅限rg65的比赛?

可以RG65 和 DF65比赛

猎户座是45公分,有比赛级别吗?

楼主:
一张DF65的走线图

网友C:
好像没有看见侧支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望知道情况的老师说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是否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看见侧支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望知道情况的老师说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是否有什么影响?

看得真仔细,不错,的确没有侧支索。要说影响的话,强风时由于桅杆没有侧支索的辅助会发生形变,导致迎风效率会有些损失。
但没有侧支索会使顺风时主帆帆面充分展开,提升推动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得真仔细,不错,的确没有侧支索。要说影响的话,强风时由于桅杆没有侧支索的辅助会发生形变,导致迎风 ...

谢谢yeql老师回复。我是新入坑的,买了一条雷霆1000,最近主帆支撑球头座(塑料的)断了,打算彻底改造一番,所以关注的问题就会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得真仔细,不错,的确没有侧支索。要说影响的话,强风时由于桅杆没有侧支索的辅助会发生形变,导致迎风 ...

为什么侧索会影响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