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设置K8感度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9-01-25):
天7在陀螺仪感度那一项怎么设置?用的是K8陀螺。模式是用普通还是AVCS,混控是禁用还是打开,位置普通和特技的比率是多少?求高手解答!

网友:
AVCS 禁用 普通和特技 看实际情况调

网友A:
混控打开,哪种模式都可以,你要在k8里激活这个辅助通道,然后比率的多少要以k8里对应的感度值去设置

网友:
比如控里面是百分之五十的感度对应到k8里面的感度值未必也是五十的感度值,要以k8里的感度值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打开,哪种模式都可以,你要在k8里激活这个辅助通道,然后比率的多少要以k8里对应的感度值去设置

是K8感度是多少控里感度就是多少吗?

网友B:
我飞天九,怎么从来没有设置过感度。上图看看,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天九,怎么从来没有设置过感度。上图看看,学习下

哥们儿你天九的陀螺仪感度那一项是怎样的嘛发张照片上来看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K8感度是多少控里感度就是多少吗?

你k8里的感度调好后然后激活辅助通道后你在控里的感度值就能看到对应是多少感度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儿你天九的陀螺仪感度那一项是怎样的嘛发张照片上来看看呗

是陀螺仪接线吗?控没有设置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儿你天九的陀螺仪感度那一项是怎样的嘛发张照片上来看看呗

我没在家,你发照片,我们看着图说

网友C:
k8的感度和遥控上是不是avcs无关,看k8界面的感度,futaba控里avcs锁尾感度为0是,对应k8是42感度,如果想继续降低,就要切换成normal往上加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的感度和遥控上是不是avcs无关,看k8界面的感度,futaba控里avcs锁尾感度为0是,对应k8是42感度,如果想 ...

飞450的话k8里感度应该是多少呢?控里也又对应成多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450的话k8里感度应该是多少呢?控里也又对应成多少吗?

感度没有一个确定的值,看飞机,一个调整原则,感度只要不出现金鱼尾,调的尽量高,我的450k8感度50左右,600也是k8感度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没有一个确定的值,看飞机,一个调整原则,感度只要不出现金鱼尾,调的尽量高,我的450k8感度50左右 ...

哦还有就是调试飞机我动一下副翼或是其它通道时尾舵也跟着轻微动一下,是正常的吗?现在地面试机一推油门飞机都一直逆时针旋转,是K8里哪项重要参数没设对还是控里没设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还有就是调试飞机我动一下副翼或是其它通道时尾舵也跟着轻微动一下,是正常的吗?现在地面试机一推油门 ...

看一下尾部补偿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还有就是调试飞机我动一下副翼或是其它通道时尾舵也跟着轻微动一下,是正常的吗?现在地面试机一推油门 ...

推油门动副翼尾舵动一下是有补偿,正常,地面一直逆时针转是尾舵修正方向反了,在设置页面把尾舵修正方向反向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尾部补偿的方向

在K8软件里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油门动副翼尾舵动一下是有补偿,正常,地面一直逆时针转是尾舵修正方向反了,在设置页面把尾舵修正方向 ...

是K8软件里的设置页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K8软件里看吗?

嗯,在尾部标签页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在尾部标签页里

感谢高手了,回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组长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3985&extra=page%3D1

真是好贴啊,感谢了

楼主:
画圆圈的一项我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尾部补偿的方向

果然是尾舵补偿方向的问题啊!感谢高手一语惊醒梦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油门动副翼尾舵动一下是有补偿,正常,地面一直逆时针转是尾舵修正方向反了,在设置页面把尾舵修正方向 ...

感谢高手指教,果然是尾舵修正方向的设置问题,我以为控里这项可以改正反,在这项参数里也可以改正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