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自制几毛钱成本的电压传感器

楼主(2019-01-25):
   所有模友比较纠结的一件事就是,模型飞机上天以后,电池电量还有多少?还能飞多久?提前降落还没过瘾,飞时间长了又担心电池过放损伤电池,所以,BB响都是模友随身携带的标配。但是,还是要降落后打开舱盖,甚至拆掉机翼来测量电池电压。
    今天我要说的,是通过接收机回传功能,时时掌握电池的消耗情况。前提是你的控和接收机带回传功能,你有一个电压传感器。提到电压传感器,大品牌的都要近二百元,甚至还高,即便是便宜的也要大几十元。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用电阻分压电路来制作一个电压传感器。前提是你的接收机上有一个可以支持分压电路的接口。
    我使用的是X9D遥控器,接收机是G-RX8

大家看这个接收机,黄色箭头指的这三根针是S.Port接口,红色箭头指的这2根针是AIN2接口,A2接口是支持分压线路的。
    什么是电阻分压:
    简单说,就是通过串联并联来实现电压的分压,请看下图

    G-RX8接收机的A2接口的最大感应电压是3.3V,因此分压后的电压要小于3.3V,否则不能显示最大电压。

上图是厂家给出的分压比例
    开始制作:
    以3S电池为例子,我是这样做的,Ra准备15K电阻,Bb用的是5K电阻

这样接线:

成品

左面的是一个2S的传感器,右面是3S传感器

接口在这里

与动力电池是这样连接的

当前电池电压11.46V,即:Vin=11.46

分压后输出电压,即Vout=2.81V
连接接收机,上电后,看看遥控器上的回传

当前回传电压为11.3V,我们还需要调整A2的Ratio值来校准电压

将Ratio值进行微调,(我是调为了13.4)

OK了,回传电压校准完成,现在可以随时掌握你的电池电压了。有了电压的回传,我们就可以通过OpenTX来实现低电自动报警等等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