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失败,求助!!

楼主(2019-01-25):
参考AR WING的图纸,做了个KT板飞机,今早试飞,飞很多次,摔一身泥,以失败告终,请高手指教。1,翼展89cm,总长51cm,装好所有东西总重量670克左右。
2,每次抛出去,都是左右摇摆后日地球。感觉没有飞,就我手抛出去那几米后撞地。
3,用3S的电池,找了个现成的电机2212 KV1400,用8060,7050,6040的桨都试了,结果都一样,是不是推力不够?
4,装好后电机没摆角度,试过不行,后来按下图摆了下角度,也不行
5,按设计图,理论上重心在红点位置,我调好后重心基本上也在红点附近,甚至还偏后一点点,是不是重心预估不对?
6,桨是这样装的,人站在机尾往前看,电机是顺时针转,桨有字一面朝机头

网友:
是不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A:
垂尾炸坏了?没看到垂尾多大。舵面太小了,需要加大,而且舵前面有台阶,舵效差,后缘接缝应该放在机翼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尾炸坏了?没看到垂尾多大。舵面太小了,需要加大,而且舵前面有台阶,舵效差,后缘接缝应该放在机翼下面 ...

抛了几次,垂尾,就是装在左右翼尖那块三角形板就坏了,后来就没有装垂尾,抛了几次,也是不行。这种航模是不是必须要那二块垂尾来稳定机身的?
舵面是直接参考AR WING来做的,不知道大小是不是合适,我这飞机抛出去,还来不及动舵面,就栽下来了。
舵面那个小台阶,肯定是有些问题,需修正下,但应该不至于导致都飞不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尾炸坏了?没看到垂尾多大。舵面太小了,需要加大,而且舵前面有台阶,舵效差,后缘接缝应该放在机翼下面 ...

垂尾是175*100mm

网友:
我就飞不了这种三角翼。已经放弃了

网友B:
重了,出手速度要快才行,像投标枪那样,就算不开动力,也能飘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了,出手速度要快才行,像投标枪那样,就算不开动力,也能飘降

感觉是有点重,我是站原地,没怎么用力抛,看来得使劲抛才行。
那你觉得电机要不要换? 还有就是电机要不要摆角度装?

网友:
感觉是气动中心位置不正确!和你的重心位置关系不对。
把几何尺寸平面图放上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第一:垂尾太小了,无法保证垂直安定面,肯定摇摆
第二:电机KV值应该适当加大。三角翼比常规布局飞机速度高,小桨高转速能飞高速。但是大桨飞不快应该能稳住飞机速度才对。
第三:手抛方法可能有问题。我抛是略抬头,左手拿控,右手拿飞机,举到头顶身后位置,助跑,用牙把油门杆推到顶,左手带点杆,再出手。后推的注意安全,别伤到手。
这个重量飞问题不大的。

网友:
AR WING朋友多架,非常好飞,用力抛出后给动力都行,你现有的动力虽然KV值低些,配8060桨动力绝对够,大多数都是用2204-2206 2300KV的电机配5寸三页桨或6030两页桨,反扭应该小点,但老外有的配2216 KV1250的电机也一样飞,感觉还是重心检查一下实际重心位置后抛飞速度再快一点儿看看行不行。

网友:
大致用发帖的图片搞了一下,你找的重心位置太靠前。
气动中心大约在你自己的红点平行于机身距离前缘的位置还要靠后80%这么多左右,已经在你的舵机线位置后方来了。
现在你的红点位置作为重心,机头重多了。
动力足够了,垂尾在低速起飞阶段可以不怎么管,天上飞起来摇摆厉害就是垂尾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有点重,我是站原地,没怎么用力抛,看来得使劲抛才行。
那你觉得电机要不要换? 还有就是电机要 ...

飞翼一般用高kv小桨,反扭小就好办,推力线不用刻意的角度,我之前都用五寸桨,六寸应该也行,应该要高一点的kv, 具体多少不记得了

网友:
重心前移一厘米左右,电机推角改为平的或者往上一点,你这个是往下一点的,重心对的话推油会后空翻的。

网友:
      你可以先试试按照kfm翼型做一个,那个很容易做,也很好飞。自己设计毕竟没经过验证没法说。

网友C:
机翼二边加翼刀,没翼刀是没法飞的

网友:
动力不足,以前有句老话:动力足搓板飞上天。

网友:
首先垂尾是要加的,否则急转弯的时候会增加进入螺旋的风险。起飞阶段左右摇摆不太可能是垂尾的问题。比较有可能的是速度不够而且大幅度拉杆,出现接近失速的现象。建议尝试抛出后不要大幅度拉杆,让飞机获得足够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翼二边加翼刀,没翼刀是没法飞的

没翼刀也可以的。

网友:
抓住机头,加油门,按照胸前,头顶,身后的顺序把飞机扔出去,抛去飞机设计因素,起飞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