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车床完成电子挂轮,终于不用换挂轮了

楼主(2019-01-25):
前些时间车1.5的丝扣,换挂轮真是累呀,齿轮竟然和键有冲突,还要换个半键,决定把所有的活停下,先加电子挂轮解决车丝问题   。调试完成,下面进行安装美化,请等待继续更新

本着实用简单为主,编码器用个O型圈做皮带传动

本着实用简单为主,编码器用个O型圈做皮带传动

60电机直驱,优点不改变原来结构

60电机直驱,优点不改变原来结构

设定1MM螺距

设定1MM螺距

基本完成,准备试车

基本完成,准备试车

车不太好,分三次车完,螺距符合要求

车不太好,分三次车完,螺距符合要求

网友A:
请问楼主 步进驱动边上那个电子板叫什么?

网友:
这个牛,车床要安静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步进驱动边上那个电子板叫什么?

电子挂轮板呀,步进电机就靠这控制的。估计你是新加入论坛的,论坛上不知道的人按说不多。

网友:
这个太好了,小型车床换挂轮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上网上找—找挂轮板也改造—下我的小床。

网友B:
请教—下楼主,主轴机械变速的,能否改电子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主轴机械变速的,能否改电子挂轮。

跟你车床没关系,只是加了编码器,转速信号反馈至电子挂轮板,输出至步进电机控制走刀丝杆转动。

网友C:
编码器用圆皮带传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用圆皮带传动的不多

推荐使用,简单方便实用,只是带动编码器,实在不需要同步带,看网上有些编码器直接和主轴之间用胶轮摩擦传动,一样用。

网友:
编码器用圆皮带传动会不会影响精度?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电子挂轮车螺纹的效果怎样

网友:
电子挂轮不错

网友D(2019-08-19):
请问楼主步进电机直接驱动丝杆而不用变速,有遇到堵转的情况?或者其他问题?另外,能说下您的步进电机啥规格参数吗?我也想改电子挂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步进电机直接驱动丝杆而不用变速,有遇到堵转的情况?或者其他问题?另外,能说下您的步进电机啥规 ...

刚开始用的拆机杂牌60步进电机,力矩偏 小,有堵转现象。后来从闲鱼收的雷赛60HS24 60步进电机,电流4安,转矩2.4N,换后未出现堵转现象。但是只试过车2MM以下螺距,再大就没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用的拆机杂牌60步进电机,力矩偏 小,有堵转现象。后来从闲鱼收的雷赛60HS24 60步进电机,电流4安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如果有问题,希望可以再咨询您。

网友E:
其实最好买套二手的100w伺服电机,可以藏在210主轴箱下面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还是直接搞数控比较好,直接在MACH3里设置各种螺纹,不用老设置电子挂轮。

楼主:
数控搞过,设置太麻烦,一不小心就撞刀。不是加工厂,只是业余玩家,感觉手动简单方便。

网友F(2020-01-16):
套件安装调试好后能合理归位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套件安装调试好后能合理归位就更好了。

当然,那只是初步调试时的照片,现在加了外壳,加了行程开关,与变频器联动,可以车螺纹时自停,不用怕撞车。

网友:
挺好!面板上的线可以酒精棉球清理一下(对记号笔的)。

网友:
做的不错,有了这个方便多了,不用同步带时间长了会打滑吗

网友(2020-05-24):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好买套二手的100w伺服电机,可以藏在210主轴箱下面我就是这样搞的

请问下用伺服电机套装的改装方案和用步进电机的改装方案有不同之处没?还是直接用伺服电机套装直接替换掉步进电机就可以了?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淘宝上月亮电子挂轮最好,功能较多,电子分度功能,走刀限位等功能,新手车螺纹走刀限位最实用,可以指定走到哪里停止。两相步进主轴速度快了就堵转,三相步进就好多了,主轴1000多转都不会堵转,最好是伺服,不受速度限制又不会失步。楼主的编码器还是同步轮比较好,不会有运行累计误差。

网友G(2022-03-25):
请问下用伺服电机套装的改装方案和用步进电机的改装方案有不同之处没?还是直接用伺服电机套装直接替换掉步进电机就可以了?求大神帮忙解决。--------------楼上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用伺服电机套装的改装方案和用步进电机的改装方案有不同之处没?还是直接用伺服电机套装直接替换掉步 ...

个人用小车床装2.4牛的步进电机就可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