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司机,引擎怎么更换活塞环啊

楼主(2019-01-25):
看了个视频,割草机的缸体可以拆下来,活塞带环卡进缸套,再装在曲轴上。但甲醇机缸体连着机匣,只能先装活塞,再装缸套,但活塞装上后几乎没露出来,怎么把缸套塞进去,又不让活塞环卡着啊

网友:
后装连杆

网友A:
活塞装好连杆,从机匣上方放入,将连杆下端与曲轴柄安装好,并转动曲轴至上止点,将缸套内外涂上润滑油,从机匣上端对准活塞慢慢推入。注意缸套与机匣的定位销,安装前发动机零件必须清洗干净。

网友:
顶楼上,按楼上方法做,没问题

楼主:
后装连杆能行吗,活塞位置固定,没活动空间,连杆能卡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装好连杆,从机匣上方放入,将连杆下端与曲轴柄安装好,并转动曲轴至上止点,将缸套内外涂上润滑油,从 ...

活塞环略微冒出来会卡住啊,空间小,不容易把环按进去啊

网友A:
自己做个薄皮套筒,用易拉罐的铝皮,将活塞和活塞环包住,活塞环露一点点,用橡皮筋捆好。缸套推入时移除薄皮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薄皮套筒,用易拉罐的铝皮,将活塞和活塞环包住,活塞环露一点点,用橡皮筋捆好。缸套推入时移除 ...

好办法,回家看看空间够不够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塞环略微冒出来会卡住啊,空间小,不容易把环按进去啊

薄皮套筒是为了不让环弹开,你有认识的汽车修理工吗?你看一下汽车发动机换活塞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塞环略微冒出来会卡住啊,空间小,不容易把环按进去啊

如果活塞环很细,薄皮套筒与活塞环接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办法,回家看看空间够不够操作

橡皮筋的紧度只要能压住活塞环,撸套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筋的紧度只要能压住活塞环,撸套轻松。

嗯嗯,我看看如果铝皮空间小不好扯出来,能不能按进去,从机匣里取出来

网友:
不用的。缸套进口有锥度。第一部要加热机匣。活塞头顶到上止点。缸套斜点角度下下去。先放环开口的对面。压正缸套以后以为左右轻微移动缸套压下去。加热是关键。多做两次就熟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看看如果铝皮空间小不好扯出来,能不能按进去,从机匣里取出来

是从机匣后盖那位置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从机匣后盖那位置取出

老哥稳,太感谢了

网友:
不用加热,装好活塞和活塞环转到最高缸套对好固定销摇一摇转一转很容易就进去了,不要硬塞塞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