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油机(第一集)持续更新

楼主(2019-01-25):
   从小编刚开始入模的时候就玩电动的飞机,当时属于自己瞎捉摸的状态,也没有老鸟带,很庆幸的是自己所有的飞行习惯都是好的,没出现什么错误的习惯或者不正确的遥控方式(小编曾经遇到过油门杆往下拉是油门加的模友,也遇到过升降往上推是拉杆升的模友)从入模开始小编就用标准的M2(美国手)飞飞机。
    从刚开始玩飞机的时候就觉得油动的飞机是那么的高大上,可是对于当时孤立无援的我来说油动简直就是遥不可及,更何况当时连发动机烧什么燃料都不知道。尤其是玩车模以后身边有玩甲醇越野的朋友,不是在调发动机就是在调发动机的路上,半个月一桶油,一桶两百多。虽然还是沉迷于发动机的啸叫声,课时对于当时的小编来说玩油的技术难度太高了,而且麻烦也比较脏,所以也就在心里萌生了“玩不了油机”的想法。
    事情的转折其实应该从J3开始,从J3出现,到J3炸机。然后练习机,再到J3被修起来。再到买废柴,练习机退役。练习机重新服役,现在在中厅已经有三架26cc的汽油机放在那里了

也就是随着这些大家伙越来越多,小编也就萌生玩机的想法。由于交通工具限制,玩大的可能得以后了,虽然每次都是大哥们帮我拉着飞机,万一哪天需要自己带着飞机呢。
大哥们的交通工具

小编的交通工具

  两米的飞机是真的拿不了,只能挂在后面跟个拖车一样
,所以飞机的尺寸小编选在1.4m左右,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由于小编之前买了一架闪3的滑翔机,一直对它的做工印象非常深刻,去年11月份翌烁出了翌11,一眼就看上了这架飞机(先说下这不是打广告,各位客官如果有机会接触翌烁的飞机,一定会和小编一样有惊艳的感觉)。飞机有电动和油动两种,油动又分两冲程和四冲程(涉及到防火板位置和开孔),根据厂家的建议,两冲程可以装35级,四冲程可以到40级。因为有心仪的飞机,所以开始为这架飞机选一台合适的发动机(绝大多数情况下下都是给喜欢的飞机选择合适的动力)
    因为身边都是两冲程的机器,而小编我又很偏爱四冲程低转速时的声音,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四冲程发动机,至于品牌,肯定是声音低沉厚重的SAITO,其实中间也考虑过使用汽油四冲程,但是SAITO的11毫升汽油机价格已经远远超过预算,而且也没有发现自己喜欢的适合这款发动机的飞机,虽然汽油机使用成本会比甲醇机便宜很多,但是思来想去入门的话还是选择一款小一点的机器吧。
    选好发动机品牌,那么就开始选择排量吧,中规中矩的40级?但是如果按照小编对飞机的动力搭配习惯一般是会富裕很多动力,小编飞飞机的手法不是很暴力,小编属于追求动力随叫随到的状态,不喜欢飞机很吃力的姿态。如果用40的发动机,动力可能会稍微欠一点,看了看发动机的参数,后来选择了SAITO 62的发动机,一方面是对动力比较满意,另一方面如果后期换飞机的话50这个级别的飞机可选择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事实证明,动力富裕的有点多。

SAITO 62

升降和副翼舵机用了三颗kst的ds315mg,方向和油门舵机用了两颗JR的DS21,都是450的斜盘舵机,精度飞固定翼完全足够了,就是DS21速度慢一些,后期飞的过程中也感觉到方向舵速度确实跟不上。

螺旋桨本来想用APC的油机桨,但是由于飞机本身的设计应该是用10寸的桨,由于换了大的发动机本身应该用1260的桨,如果按照发动机来配桨的话桨尖会打地,所以当时打算使用1070的三叶桨,因为油动三叶桨能选择的余地不多,因此当时选的MASTER的三叶桨。很可惜下单的时候老板说没货,后来还是用了1170这个尺寸。为了增大螺旋桨的离地间隙,把原来的60mm机轮增加到75mm,停机状态下桨尖离地4公分,问题不大。不过MASTER的质量确实让人糟心。

第一次玩油机还要买燃料,秉承着“好马配好鞍”的原则,选了YS的甲醇油,20的硝基甲WAN,YS还是不错的,油的味道没有那么刺激。但是大哥们说油这个东西区别不是太大,所以后期也可能会换油。

后来还买了油机用的各种小零件,其实说真的油机比电机麻烦的多,单纯看零件和工具方面就比电动飞机复杂,但是油机的质感和声音真的是电动机没有办法比的。
    换了发动机,所以前防火板的位置,发动机架还有侧板开孔和排气位置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设计,所以把发动机给翌烁老板寄过去了,这里不得不说在模型行业这样的服务真的是难得一见,谢谢王老板。机身重新设计制作,重新配重,老板还要了我的舵机尺寸给我定制了副翼舵机支架和升降方向油门舵机的开孔。大概过了一个周,我的saito62版翌11发货了。
SAITO 62版翌11

开始装机,首先来几张开箱的细节照。
定制的发动机架,机头蒙皮完美

和闪3不同的是,翌11有两个固定锁扣

机身侧面特写,可以看出使用的是对称翼型,主翼有安装角

座舱罩,完美的结构和强度,下面镶嵌了eva的发泡,防止座舱罩和机身由于震动产生的异响

已经预装了升降和方向拉杆,尾部还有配重但是相机拍不到

设备舱位置,由于我换了62的发动机,所以油门舵机安装位置只能从上面安装,下面的舱盖也就没有什么用了

防火板位置,可能是第一次玩油机的原因,觉得略显单薄,不过很多人飞都没有问题,肯定没问题。

座舱罩安装后缓冲垫和机身之间有间隙,但是一点都不松散,很紧。

机翼和平尾

对称翼型,副翼的合页安装在靠近下翼面的位置,如果设置襟副翼混控的话下行程足够用了

两片升降舵之间使用abs板固定,强度还是很可靠的,升降舵角位置abs板还做了雕刻使舵角下沉,可以看出细节的用心。

开始装机,因为机翼安装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只要装上副翼舵机就可以了,所以整个装机过程我先安装的机翼

因为北方天冷担心abs强度,因此小编在支架和固定板四周又顺了一遍502保证强度

副翼连杆是弯的,就是这样设计的,后来安装好发现用的舵机因为加高了支架的缘故,拉杆是直的也不会硌到开孔,所以后期把拉杆掰直了。

    机翼安装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接下来就是机身了,首先将平尾和尾轮固定。

平尾用木工胶固定,四周也打了木工胶,平尾和尾轮之间连接处出厂之前蒙皮已经割掉了,直接粘就可以,木工胶干后颜色会很淡,不影响美观

尾轮滑橇前部和机身相连,粘的时候要选择合适的位置,否则有可能会存在缝隙。

接下来是将平尾和机身相连,北方天气冷,暖风机伺候,可以看出胶干了是淡淡的黄色,此时还未完全干透

垂尾三个合页中最下面一个需要插在尾轮滑橇里,但是因为定制机身的缘故配重可能影响尾部一个隔框的位置导致方向舵装上以后方向舵和尾轮之间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间隙,只能将垂尾前缘割掉2mm

将发动机舱内侧和油箱位置涂了树脂,防止意外漏油浸到木头里,时间长了有可能影响机头强度,涂了树脂可以防止油擦不掉。
就更新到这儿,这架翌11这个时候已经首飞过了,后期会上视频以及飞行感受,下一期会更新邮箱和发动机安装,敬请期待!
惯例,最后请欣赏2019年首飞活动视频。里面也有这架飞机飞行的几个镜头,等全部更新完会上传这架飞机的所有飞行视频!
https://v.qq.com/x/page/d0827qpgwns.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zMDg0OTE3Mg==.html

网友:
视频很有意思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么装副翼舵机的

网友:
飞机很精致,视频很好看,精品,赞!

网友B:
视频拍的真帅,还想着这飞场容易炸机到海里,结果真就炸海里一架冲浪者

网友:
视频好看,赞!

网友:
视频拍的八错

网友C:
这就是和汽车发展相反的方向,汽车是EV取代内燃机,EV的续航还不是很完美,飞机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油机还是有他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和汽车发展相反的方向,汽车是EV取代内燃机,EV的续航还不是很完美,飞机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原因, ...

其实各有各的优点吧,我一直认为有得必有失,所以不管电的还是油的都有他们的特点,不管玩什么从中取得我们想要的乐趣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么装副翼舵机的

这个是因为当时给厂家的舵机尺寸太大,所以厂家根据舵机尺寸折中设计的,但是后来换了短摇臂改成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拍的真帅,还想着这飞场容易炸机到海里,结果真就炸海里一架冲浪者

哈哈,炸海里很多飞机了,这周刚把汽油机也炸海里了,后期会更新。

网友:
这飞机类似于全球模型的下单翼练习机啊

网友:
有没有50级的,我有一台61级的四冲程发动机。

这飞机要是价格实惠,可以搞一个玩玩,不能太贵啊。我看你这水平尾翼,都是平板的。
机身也是层板,应该不会很贵吧。比全球模型的飞机要便宜点?
我最近秒上了几个飞机了。

网友:
希望厂家针对三叶61四冲程,来定做一个固定翼特技飞机。

不要傻乎乎的把油门舵机设计成标准的40克,直接用9克数码舵机那种即可。
然后水平尾翼,垂直尾翼用框架结构最好。切勿学全球模型的,用一整块轻木。

然后起落架用钢丝即可。切勿用铝合金,那样不适合粗糙的场地。其实钢丝起落架,要做的好看很容易的。直接透明胶粘两块KY板在钢丝旁边即可。

这样设计后,重量轻多了,好飞的多。

头罩没必要做成标配,其实很多人不乐意要头罩,做成选配的更好,这样就便宜了。

网友D:
这样的生活挺好,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