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xk130舵机有没有替代品

楼主(2019-01-25):
今天到手调机直接扫了一个舵

网友A:
你这生日礼物也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生日礼物也太快

是啊,地面调机直接崩了一个

网友:
看我贴子,快快看

网友B:
这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脆弱?

就是这么脆

网友C:
哈哈,看来k120舵机真有伴了,不再孤单了真给110面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看来k120舵机真有伴了,不再孤单了真给110面子啊

奶奶的难怪110增产2000台,伟力心里有数

网友D:
舵机极少是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极少是飞坏的

舵机里的电机飞久了就会碳刷断了坏掉

网友E:
看来HCP100s直线舵机非常好,炸鸡把铜套复位就可以继续飞了,看这么多帖子,没看到直线舵机炸坏的。可惜停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HCP100s直线舵机非常好,炸鸡把铜套复位就可以继续飞了,看这么多帖子,没看到直线舵机炸坏的。可惜停 ...

100s的直线舵机虚位相对有些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来HCP100s直线舵机非常好,炸鸡把铜套复位就可以继续飞了,看这么多帖子,没看到直线舵机炸坏的。可惜停 ...

这个和直线不直线应该关系不大

我觉得关键是十字盘的自动脱扣泻力保护的舵机

我K110 炸鸡也有10几次了,有一次砸砖头上,主轴轴承都崩飞了,一点事没有。

目前为止就头罩裂了一条缝,已经透明胶伺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直线不直线应该关系不大

我觉得关键是十字盘的自动脱扣泻力保护的舵机

整体比较,还是直线舵机皮实,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s的直线舵机虚位相对有些大

只是方向有死区,别的还没有感觉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直线不直线应该关系不大

我觉得关键是十字盘的自动脱扣泻力保护的舵机

我的mcpx直线舵机怎么炸都不坏,十字盘都炸脱肛了舵机依然健壮。对比之下华坑的机子,同级别,舵机几乎每炸必扫齿。。

网友I:
有啊!那个你看看银燕的迷你舵机

网友J:
看起来很精致的小鸡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的mcpx直线舵机怎么炸都不坏,十字盘都炸脱肛了舵机依然健壮。对比之下华坑的机子,同级别,舵机几乎每 ...

可能是直线舵机本身结构优势,耐炸
驰远的100/100s舵机或许可以视为地平线直线舵机的耐炸改版,塑料件和螺杆之间连接处有一个铜套用于重炸时的卸力,同时带来虚位。
100s以前重炸过一次,大约10m倒飞加速落体,旋翼头砸塑胶跑道,一个舵机铜套脱出,用手直接拉复位,舵机即可正常工作。
(飞机其他部位损失很严重,铜套脱出舵机的固定座都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直线舵机本身结构优势,耐炸
驰远的100/100s舵机或许可以视为地平线直线舵机的耐炸改版,塑料件和 ...

我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过直线舵机炸坏的情况,我的mcpx倒飞炸过太多次了,不过都是草地,一般都是十字盘轴承从塑料外框脱出(我的塑料筐已经裂了一条口子,正好炸鸡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啊!那个你看看银燕的迷你舵机

我买了蓝箭的,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很精致的小鸡啊👍

可惜舵机扫齿

网友K:
自从上次买了一个xk120后,小飞机再也不敢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从上次买了一个xk120后,小飞机再也不敢碰了。

这个还好,舵机不会烧,只会扫齿

网友L:
哈哈,伟力舵机真的是很辣鸡,不过我的k120买来之后原厂舵机依然健在,昨天练翻滚大炸,接收机和电调都分家了,炸的四分五裂,零件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齐?两个舵机的前后机盖都炸丢了,换上零件后粘粘还能用?。不过我买的两个备用舵机,换上就烧了,这**,让我拆了当零件了?
还有就是今天修好后有些金鱼尾,机尾向左偏微调也不好使,刚开始不太明显,飞一会儿幅度就大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机身没有震动,会不会是我主板没有放平呢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伟力舵机真的是很辣鸡,不过我的k120买来之后原厂舵机依然健在,昨天练翻滚大炸,接收机和电调都分家 ...

陀螺仪炸傻了吧,重新矫正一下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陀螺仪炸傻了吧,重新矫正一下试试

怎么矫正………0.0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看来HCP100s直线舵机非常好,炸鸡把铜套复位就可以继续飞了,看这么多帖子,没看到直线舵机炸坏的。可惜停 ...

我就飞烧过两个

网友:
而且100s的舵机其实可以调到没虚位的,舵机顶上有个小螺母来固定螺杆的,这个打了胶,只要把这个胶用火机烤软了就能拧动,慢慢地拧紧到顺畅并没有虚位即可,我的hxk120s就是这样调得很跟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矫正………0.0

飞机通电,两个摇杆外八字,等飞机灯闪动,起飞,悬停,然后落地,再次外八字等飞机灯停止闪动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我就飞烧过两个

电机不容易坏,碳片可以单独更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电机不容易坏,碳片可以单独更换

我是直接把舵机电路板飞冒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我是直接把舵机电路板飞冒烟了

一个舵机总成也就30+便宜实惠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一个舵机总成也就30+便宜实惠

可惜现在都断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惜现在都断货了

应该可以买到,我还是飞驰远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