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30舵机一如既往的渣渣,某燕舵机完美替代。

楼主(2019-01-25):
早就听说120舵机差,想着入手130应该会好点,测试小炸下,听到舵机响,快速拔电源,结果还是慢一秒,扫了。。。。。。刚好手上有玩固定翼的某燕小舵机,一比,乖乖还真天生一对,见图,立马小改,完美安装。分享下注意事项:尺寸刚好,舵机耳伟力的是0.8MM,某燕的是1MM,直接打磨薄就行了,边稍修下。舵机臂伟力的不能用了,直接用原厂的十字舵臂改一字,也只需打薄修整就行,臂孔距刚刚好,用其它原厂舵机臂孔距有点不对要改下下。很简单的。已装机测试OK啦。

网友:
换了副厂舵机需要切舵臂吗

网友:
炸鸡不切舵臂的话会不会扫?

楼主:
需要下步测试,炸了再说,看哪处舵机能挺住。

网友:
后边会有金属牙的舵机升级件,要年后会有。

网友:
越暴力的飞机配件越不耐炸。。。

网友:
楼主你的主横轴也要换。。桨叶要看有没有变形,如果变形叶要换。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舵机不一样,同步性估计不好。

楼主:
试了同步没问题,主横轴是有点问题,关键是宝宝没配件买啊,震动大点也能飞,在家只敢50%油站飞,太爆了。又好又不好。老鸟肯定喜欢。小白鸟侯不住啊。

楼主:
龙弟朋友麻烦把DMS接收的用在130上接口的线序定义告诉下。好象你有个贴子上有,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龙弟朋友麻烦把DMS接收的用在130上接口的线序定义告诉下。好象你有个贴子上有,找不到了。

楼主:
收到,谢谢,下步试下DSMX外置接收,用DX8控应该手感超好。

网友:
很好,三个舵机60左右,买一堆齿轮3元一组。就看尾电机是3.7还是7.4的了,如果有合适尾电机果断入手。剩下就是手感问题,不知道手感如何

网友A:
我也换了3个9051,但是中立点舵臂不水平,用原厂控怎么调中立点舵臂都不水平,很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龙弟朋友麻烦把DMS接收的用在130上接口的线序定义告诉下。好象你有个贴子上有,找不到了。

我有JR的控,DSM2的,想弄个K130玩玩,能说说如何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了3个9051,但是中立点舵臂不水平,用原厂控怎么调中立点舵臂都不水平,很郁闷~

调水平了,反而起飞就是歪的。这机自旋手感不好。可能我水平有问题,不管怎样调一自旋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JR的控,DSM2的,想弄个K130玩玩,能说说如何设置吗?

设置还没搞好,地面调试三个舵机都正常,螺距正常,一到快离地起飞的时候就侧翻,没找出原因,不知是震动过大,还是干扰问题。有成功的朋友告诉下。现在因脚架坏粉碎了全部歇菜,只能年后再试了。上几张图接线图。供参考,有成功的朋友分享下噢。

楼主:
补充下,用原厂的控就没事,加卫星接收用地平线控就侧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下,用原厂的控就没事,加卫星接收用地平线控就侧翻。

成功之后记得分享。

网友:
感觉伟力的直机还是要不断创新啊,还是有很多小问题,价格合理也还是容易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了3个9051,但是中立点舵臂不水平,用原厂控怎么调中立点舵臂都不水平,很郁闷~

不十字盤平了就好,不必糾結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还没搞好,地面调试三个舵机都正常,螺距正常,一到快离地起飞的时候就侧翻,没找出原因,不知是震动 ...

楼主:
喜闻乐见炸机图,越炸越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闻乐见炸机图,越炸越发。

越炸越健康

网友:
一炸三舵机

网友:
你好,遥控器设置是否对的。。
还有就是将接收机放到后边的舵机上。我之前用JR遥控器可以飞行,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接收机在陀螺仪上边可能会有干扰。。。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C:
还有就是你用的舵机是否3个是一样的。
舵机不一样,也可能不同步。也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你用的舵机是否3个是一样的。
舵机不一样,也可能不同步。也会有问题

谢谢提醒,这些都可慢慢试,问题应该不大。关键是现在脚架飞灰烟灭了,主轴也歪了,亲!没配件没配件知道不知道不,什么时候上配件,年前99%弟兄的130估计配件原因都歇菜了。

网友:
有空试试,银燕就是实惠齿轮3元一套

网友D(2019-03-07):
请问改装es9051需要改舵机方向和线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改装es9051需要改舵机方向和线序吗?

帮你确认了下,用伟力原厂的舵机线头和银燕的舵机线(去接头)对接不用改线序,也不用改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你确认了下,用伟力原厂的舵机线头和银燕的舵机线(去接头)对接不用改线序,也不用改方向

谢谢哦

网友E(2019-05-03):
请教一下,这个是DSM, DMSS可以吗?JR的XG系列的控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个是DSM, DMSS可以吗?JR的XG系列的控能不能用?

没用过DMSS,不知道

我在头痛要不要为了这机去买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