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通道混乱问题 求教

楼主(2019-01-26):
收来的T8FG主板,装好后通道控制特别乱,动作也小,像是混控了,我已经把所有的模型删掉了,新建的模型就是想视频里这样!
各位大声帮我瞧瞧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直升机模式

网友A:
不知道和通道校准有没有关系

网友:
实话讲FUTABA的控调起来真的很麻烦,我也有同款控,只会一些最基本的调整

楼主:
我已经把所有飞机类型都删了  新建的固定翼模式,还是这样   也没有混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和通道校准有没有关系

通道怎么校准??

网友A:
还有就是什么最大行程之类的是否动过?不太记得是否有关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什么最大行程之类的是否动过?不太记得是否有关联了

硬件设置不好使啊   中间位可以  对角位设置不了   是不是主控版本不一样电位器的组织也不同呢

网友B:
遥控器常规的结构都是2层,工程菜单和功能菜单。
设置模型和类型啥啥的都属于功能菜单,工程菜单用来匹配各通道电位器形程,中立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设置不好使啊   中间位可以  对角位设置不了   是不是主控版本不一样电位器的组织也不同呢

硬件设置应该是非常底层的设置了吧,和混控形成之类的设置应该都没什么关系了,通过不了是否考虑硬件问题?
另外,这个问题何时、怎么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置应该是非常底层的设置了吧,和混控形成之类的设置应该都没什么关系了,通过不了是否考虑硬件问题 ...

是我换了一块控的主板后出现的   设置都是上一玩家的设置了   主板与各个电位器的连接有一点不同   一个是插头的一个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常规的结构都是2层,工程菜单和功能菜单。
设置模型和类型啥啥的都属于功能菜单,工程菜单用来匹配 ...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设置中立点后,对角的最大行程设置不了,拨杆没反应。而且还是动一个拨杆两个通道有输出

网友A:
原来真的动过硬件
这样看可能是排线布置改动了?电位器的线是焊接还是插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真的动过硬件
这样看可能是排线布置改动了?电位器的线是焊接还是插拔的

插拔改的焊接    都是按照原来的顺序焊的,   线的顺序错了也不应该影响其他的通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拔改的焊接    都是按照原来的顺序焊的,   线的顺序错了也不应该影响其他的通道啊

三根一组吗?线错了可能会影响所有电位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一组吗?线错了可能会影响所有电位器供电

一组摇杆两个电位器 到主板的是四根线

网友:
先校准试试。

楼主:
校准进行不下去    到右下角这一步就没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组摇杆两个电位器 到主板的是四根线

嗯,一组两根电源两根信号,电源可以很快判断出,电路板上的电源线也可以很快找到,对一下线吧,线接错可能性大。比较一下电路板版本号,走线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校准进行不下去 到右下角这一步就没反应了
线连接错了,拆开重新检查总成线路连接。

网友A: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