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飞手动,是不是要开air模式

楼主(2019-01-26):
,好像开air模式就要关
电机
stop,觉得那样不太安全,一解锁电机就转,,

网友A:
设定一个激活开关 必要的时候打开airmode 单位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B:
习惯就好,其实开怠速反而安全

网友C:
开了怠速才更容易知道解锁没有。

网友D:
没用过Airmode,和怠速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花飞需要开,赛道可以不用

网友F:
这个 airmode 的怠速油门是如何调整的?我的飞机 airmode 后最小油门都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