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rc威利斯吉普简测

楼主(2019-01-26):
    1940年,美国威利斯汽车公司研制了一种多用途越野用车。该车有60P马力,590KG的自重和300KG的有效载荷。同时配备四轮驱动系统,是当时同类车驱动力的3倍。这种车速度快自重轻,便于运输通过性强,主要用来输送步兵营装备的轻武器,且可作通讯、侦察和指挥车。这种车的名字叫“GP”,来自英文General—PurposeCar(多用途的车)的缩写。

楼主:
首先,我们来看车头前脸的位置,前保险杠、进气格栅、大灯、防空灯一应俱全,引擎盖打开以后就是电池仓,非常方便

楼主:
再看一下原厂功能介绍和使用说明,自带全比例遥控器和一体接收电调,送尼龙布车顶棚,配usb充电器和4.8v 600毫安锂电池

楼主:
从这两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真车的前轮自己吊耳钢板是突出引擎盖一些的 ,追求仿真的玩家日后可以自己改造

楼主:
侧面来看,轮胎造型接近实车、门把手和铁锹也做出来了,后视镜、方向盘、换挡杆以及座位也非常仿真。

楼主:
从侧后方我们可以看到,备胎、油桶、尾灯以及后保险杠

楼主:
这四张图片是加装了兵人,机枪、弹药箱自己熊大以后的效果

楼主:
底盘结构类似于顽皮龙,运转了一下,前后桥的虚位比较小,也未见卡顿现象,吊耳钢板较顽皮龙来说,相对更有弹性,传动轴采用几米螺丝固定,这是一大进步,波箱的减速比比较小,我换了扁型280马达以后扭力足够使用

网友A:
哈哈不错滴经典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错滴经典哈

确实是二战神车,有兴趣可以买来玩玩

网友B:
有差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差速器吗?

直桥结构

网友C:
这是那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那买的?多少钱?

淘宝上 205

楼主:
这里补充一下比例问题 原厂标的是1/10 尺寸为长34.5 宽13 高17 和顽皮龙嘎斯尺寸接近 但是顽皮龙是1/16的 考虑到威利斯实车偏小 所以真实比例应该在1/12左右

楼主:
JJRC这款车的从整体做工来看,定位就是走的低端路线,淘宝上售价在200块左右,优势就是性价比比较高,配备了全比例电子设备 ,缺陷就是原厂波箱的减速比还是比较小,在遇到障碍的时候容易卡住不动。要求高的玩家可以通过op吊耳钢板、金属传动轴、波箱以及独立电子设备来增强它的性能

网友D:
刚刚入的 终于看到这辆车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入的 终于看到这辆车的帖子了

细节还是不错的哈 主要是配备的比例遥控设备很良心 也没有过载保护功能(这个功能很鸡肋,在遇到障碍的时候会自动断电,这个时候就要重新开关对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细节还是不错的哈 主要是配备的比例遥控设备很良心 也没有过载保护功能(这个功能很鸡肋,在遇到障碍的时 ...

怎么说呢 比恒龙顽皮龙军卡原装控操纵性好很多 外观很不错 毕竟市面上真正二战威利斯吉普RC就这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说呢 比恒龙顽皮龙军卡原装控操纵性好很多 外观很不错 毕竟市面上真正二战威利斯吉普RC就这一家

还有恒龙出的威利斯 你可以自行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