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卡录1080p大通兔机249+穿越机春节礼物开箱分享

楼主(2019-01-26):
包装盒像点心盒,很薄很软,不像电子产品,外面也没有吹膜。我觉得这样不好,产品运输中容易坏,容易脏。还好还比较简洁大方。

楼主:
打开吓我一跳,这也太乱了。全部东西塞一起,飞机在最下面。一般不是飞机在最上面吗?我怀疑我买的是不是二手的?

楼主:
摊开是这样的

楼主:
发现不少小惊喜 竟然有保护框,里面有两种尺寸的螺旋桨,2寸的和2.5寸的 。上面标签大概的意思是想要暴力飞就换上2.5寸的螺旋桨。

楼主:
各种各样的小卡片,很贴心,很详细,对于新手老手都用得上。对于一些使用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上面都有写

楼主:
发现一个大问题,摄像头吐出来这么多,怕是保护不了吧?这不一炸就坏了吗?这玩意可不便宜

楼主:
外壳是哑光磨砂黑

楼主:
碳板处理的不错,喷了油,工艺也比较复杂 沉孔倒角都有

楼主:
还有这些配件。bb响 螺丝 日死狗扎带 电池防滑胶等

楼主:
还算工整,就是图传有点丑,做工差,安装丑。卡录板有个卡口防止炸鸡的时候内存卡掉了找不到。这个挺实用。

楼主:
真没想到249+也可以这么装,一直以为没有保护框哈哈哈哈

网友A:
你买的是国外的版本吗~怎么是这样的~机器还是不错的~飞一下~又不是玩静态~

网友:
可以给厂商提个建议,复材最怕分层,边角的沉头处理除了美观没有太大意义,反而会带来分层风险。

网友B:
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我看别人开箱,小卡片贴纸都是在最下面,外加 我的扎带都是短了,怀疑是不是二手的,但是机器很新,哎 有点担心说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国外的版本吗~怎么是这样的~机器还是不错的~飞一下~又不是玩静态~

不错 已经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我看别人开箱,小卡片贴纸都是在最下面,外加 我的扎带都是短了,怀疑是不是二手的, ...

不管了 小细节 效果还是很棒的 已经爽飞嘿嘿嘿

网友B:
这个浆保护器,只能保护2寸桨。。。。我开始没弄清楚 以为默认就是给的三寸的保护,电池也买的4s 谁知默认是2寸配3s - -

网友C:
同款,镜头在水泥地翻车容易磨到上边掉漆难看,图传很垃圾天线接口一碰就掉了要小心有钱直接换黑羊,2寸很肉至少avan2.3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浆保护器,只能保护2寸桨。。。。我开始没弄清楚 以为默认就是给的三寸的保护,电池也买的4s 谁知默认是 ...

是的 只能两寸的 不过我一直以为里面只有一包2.5的桨  这个2寸的算是额外的惊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镜头在水泥地翻车容易磨到上边掉漆难看,图传很垃圾天线接口一碰就掉了要小心有钱直接换黑羊,2寸很 ...

是啊 镜头突出来太多了 我粘了eva在旁边保护,丑是丑点 哈哈哈  能保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镜头在水泥地翻车容易磨到上边掉漆难看,图传很垃圾天线接口一碰就掉了要小心有钱直接换黑羊,2寸很 ...

2.3寸的 这个保护框还能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镜头在水泥地翻车容易磨到上边掉漆难看,图传很垃圾天线接口一碰就掉了要小心有钱直接换黑羊,2寸很 ...

图传不想吐槽了 太丑了 太难用了  逻辑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2.3寸的 这个保护框还能用上吗

原装的保护框可以上,比较低螺旋桨浮在边缘上面

网友D:
看着好精美 新手不知道 这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好精美 新手不知道 这叫什么名字?

大通兔机GTR249+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通兔机GTR249+

HD 卡录版本

网友E(2019-03-08):
249电池建议买4s的还是3s的?容量450还是5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9电池建议买4s的还是3s的?容量450还是550?

3s 4s 都可以,官方推荐的4s  550mah 不错 动力 续航都不错,关键是电池扎带刚好匹配,450mah 扎带太长 没地方收

网友:
这款和baby鹰比起来怎样呢?都能安全飞,换桨后也能狂暴飞?

网友(2019-05-14):
我买的同款飞机,为什么一起飞就抖成狗,飞一圈下来抖的要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