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斧15A电调简单测评

楼主(2019-01-26):
第一时间拿到翼斧15A电调,简单装机试飞了几次,初步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拿到这款电调时,这款电调还没有正式发售,到手就是一个简单的塑料密封袋包装,没有其它附件和说明书。(不过飞F3P,说明书什么的一般也用不到)

开封后先拍个照,电调做工不错,没有什么槽点。32位的mcu,飞起来才知道效果到底如何?
电调重量2.3g,还是很不错的。

飞F3P,重量才是王道,先将引出线去掉,直接接电机,这次用朗宇2206电机。

和原来的12A电调对比一下,稍微大了一圈,重了1g。

装机

飞机是翼斧的机械师,魔术板材质,重了点,不过比D板耐摔不要太多,正适合我这样水平一般般的

飞行的时候没有拍照和拍视频。
几点感觉:
1.线性非常好,如丝般顺滑,没有任何台阶的感觉。
2.响应性非常好,动力随叫随到,没有任何迟疑,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爽。
总的来说,这款电调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网友:
如丝般顺滑,如豹般敏捷

网友:
我们的是年后发货吗?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两种有什么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两种有什么分别?

左下是钽电容,右边是MLCC陶瓷电容
钽电容性能目前应该和MLCC差不多了,钽电容相同体积下耐压一般不高,但是容量高一些,缺点是价格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左下是钽电容,右边是MLCC陶瓷电容
钽电容性能目前应该和MLCC差不多了,钽电容相同体积下耐压一般不高, ...

多谢。
还有电解电容呢。我看穿越机电调基本都是陶瓷电容,很多直升机电调用电解电容。凤凰卡斯特15那个电调,死贵,也用电解电容,都是227,个头还超大,陶瓷电容体积很小,除了因为贵,还有其他考虑因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
还有电解电容呢。我看穿越机电调基本都是陶瓷电容,很多直升机电调用电解电容。凤凰卡斯特15那个 ...

我估计还是容量问题吧,电解电容电压高、容量大。一般而言,电调电流越大,需要的电容越大
MLCC目前也在往大容量化发展,在小容量应用场合已经取代了很多钽电容和电解电容

网友(2019-03-18):
要是能测试最大持续电流就好了

网友:
好东西,赞
是Blheli固件么,感觉Blheli真强大

网友:
请问下翼斧电调怎么设置柔和启动

网友:
能问一下楼主飞机参数,我飞3D也不太好。

网友:
现在可以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