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天行者装机完成

楼主(2019-01-26):
自从小小猎鹰炸了,不想修复了,一直在看其他载机,最终选择了迷你天行者,瘦小的身材居然还能装3s2200电池,银燕2205 电机 6寸桨,整机重量大概500多克,推力差不多600多,感觉都能垂直起飞,FPV设备暂时不装了,先试试飞机性能!

网友A:
接收机天线没有必要这样浪荡在外面

网友:
不错的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天线没有必要这样浪荡在外面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固定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固定它

我一般把飞机烫个眼儿 ,把天线的小尖儿露出去 。

网友:
泡沫机天线固定在机身内就行(泡沫不是导体,不会像碳纤维机身那样产生电磁屏蔽),用热熔胶将两根天线摆成相互90°固定(比如一根水平一根垂直,或者两个八字)。

网友B:
以前有一台,无风状态下还好。有风的话,只有一路顺风了,哈哈。还有滑翔极易死亡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台,无风状态下还好。有风的话,只有一路顺风了,哈哈。还有滑翔极易死亡螺旋

风小,听说还是稳,近距离fpv

网友:
天线可以用热缩管套2层,又耐炸又有弹性,一根垂直,一根45度

网友C:
怎么不买新款

网友:
没风天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买新款

plus 1米那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lus 1米那个吗?

嗯,那款看起来不错,就是大了点

网友:
这机很软 尾翼尾管要加固

网友:
这机如不追求上这么大电池,飞行性能会提升不少~

网友D:
确实容易失速螺旋,注意速度不能低于35km每小时,我也有一架!50km-60km一点都不快!30km悠闲低空打舵,一不留神就炸,

楼主:
今天首飞了下,哈哈,稳得很,并没有什么失速螺旋,翻转特技,倒飞一样玩,一块电池飞了半个多小时,年后录个视频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容易失速螺旋,注意速度不能低于35km每小时,我也有一架!50km-60km一点都不快!30km悠闲低空打舵,一 ...

还好还好,我觉得很稳,今天首飞才知道这架飞机的性能还是不错的,高空还具有滑翔性,近距离fpv的不二之选

网友(2019-04-09):
小小猎鹰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