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伟力K120 2S电池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9-01-26):
想问一下,在给伟力K120 2S电池充电时,用什么充电器和方法可以几块电池一块充,并且电池充的平衡,精准些。现在用的是便宜的充电器+一拖四的线,感觉有时充电器充的不准。例如今天晚上在充电池,充了半天充电器也没转灯,后来因为有事得出门,就把充电器和电池拨了,顺手就测了一下电池,本想看看充到多少电压了,可以估计回来再充的时间,不曾想一量吓一跳,一块电池已经充到8.45V了,所以想到问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充电精准些。

网友:
a6充电器吧,最少同时冲三块,充的快还平衡

网友A:
这种简易平衡充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易平衡充不要用

那给推荐个啊

网友B:
有独立平衡充的都可以,比如乐迪cb-86 plus,A6等。

网友C:
建议A6 真的很好用,最大能充到6S电池。

淘宝搜下就有

A6不带电源,你要额外在买个电源,一起380元不到

这个投资还是值得的,以后如果玩1S的飞机,再买2根1拖3的转接线,就行了

A6最多 一次充6个1S或3个2S或2个3S或1个6S

网友:
充电电流建议1-1.5A,2A也可以,再大就不建议了,基本 半个小时就充好了,快得很

网友D:
艾斯特620不解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艾斯特620不解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

刚上网看了一下艾斯特620用的也是并冲板,可以让几个电池并冲做到独立冲电平衡吗?总感觉用并冲板的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A6 真的很好用,最大能充到6S电池。

淘宝搜下就有

A6是不是还要配个冲电保姆才能做到真正的并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独立平衡充的都可以,比如乐迪cb-86 plus,A6等。

乐迪CB86 Plus质量如何,网上简单看了下,有说好有说不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上网看了一下艾斯特620用的也是并冲板,可以让几个电池并冲做到独立冲电平衡吗?总感觉用并冲板的不太 ...

没试过

网友:
艾斯特Q6,A6,A9,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6是不是还要配个冲电保姆才能做到真正的并冲?

保姆可以买也可以不买

保姆的作用就是你有一堆电池都可以插保姆上,保姆会一个一个把电池都充满

如果没有保姆,A6一次最多就充3个2S,如果电池多就必须分批充。

我没买保姆,因为充电的时候为了安全 人都在边上守着,用保姆没必要。

玩大机,可以考虑保姆,因为A6一次只能充1个6S,用了保姆你把一堆6S都接上,就可以了。

不管怎么说充电的时候还是要人看着的,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CB86 Plus质量如何,网上简单看了下,有说好有说不好的。

你就买A6吧,300多块,值得拥有。

以后如果上550以上级别的再考虑更高端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上网看了一下艾斯特620用的也是并冲板,可以让几个电池并冲做到独立冲电平衡吗?总感觉用并冲板的不太 ...

ISDT或者单口的6s充电器,不喜欢用并充线的话,也可以使用串充线,将3快2s串成6s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乐迪CB86 Plus质量如何,网上简单看了下,有说好有说不好的。

我用了两年了,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两年了,没出现过问题。

网上查了一下,CB86现在好像也是轮充了,不是并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CB86现在好像也是轮充了,不是并充了

一直是轮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轮充啊。

其实挺看好CB86的,主要它充电不用插动力插头,只插平衡头就可以了,正好120的电池只有平衡头,这样可以一次多插几块,并且充电精准度肯定是要好与我现在用的那垃圾充电器配一拖四的线,只是心想要是能一起并充就好了,而不是轮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