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改高频头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9-01-27):
  本人有一华科尔d7e遥控器,入手之后按照D大固件的改装教程短接了高频头的电阻,问题来了。  遥控器的控距是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但是,一般在手持遥控器操作时遥控器是平着拿的,由于d7e的高频头是焊在主板上的,手拿遥控器操作时高频头是对着地面的,所以按照平时的手持方法,遥控器在功率为最大150mw时,飞机在100m的范围内就会失控,
  而如果遥控器是竖着放的(直接竖着放在地面),就是高频头对着前方,遥控器功率在10mw时控距就已经可以100m+了,这样的情况不知大家是否也这样,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d7e的天线的布置,天线是不是应该横对着接收机才能获得最大遥控距离,而d7e在操作飞机时天线是直指飞机的

网友:
换一根天线,可以调角度的,让天线垂直地面。

网友:
试试换供电

网友A:
换可调角度天线,改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可调角度天线,改供电

买了根d10的天线,还有供电部分不是短接电阻就可以了么。主要还是天线朝向的问题吧

网友A:
原来的ldo输出太小了,所以最好换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ldo输出太小了,所以最好换稳压

稳压供电怎么改,有教程吗?

网友:
论坛有教程,搜索下吧

网友B(2019-02-28):
引用 楼主:
稳压供电怎么改,有教程吗?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跟天线的朝向有关,,我买了根d10的天线

网友C(2019-04-28):
请问一下是直接换我图片这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是直接换我图片这种就行了吗

我买的是黑色天线,黑色天线的线的长度刚好可以焊到高频头,白色版本的还需要一个天线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黑色天线,黑色天线的线的长度刚好可以焊到高频头,白色版本的还需要一个天线接头,

好的 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黑色天线,黑色天线的线的长度刚好可以焊到高频头,白色版本的还需要一个天线接头,

刚好d7e也是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d7e也是黑色的

装上去效果这样,挺好看的,不过需要打磨改装一下天线壳,不然是不能直接转d7e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上去效果这样,挺好看的,不过需要打磨改装一下天线壳,不然是不能直接转d7e上的

也就是还是需要把买的d10天线焊接在d7e主板上吗,我没有拆过d7e 不知道d7e的天线是什么样子,不是sma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还是需要把买的d10天线焊接在d7e主板上吗,我没有拆过d7e 不知道d7e的天线是什么样子,不是sma接口 ...

d7e天线是焊在主板的,d10只是多了个插头可以直接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d7e天线是焊在主板的,d10只是多了个插头可以直接插

ok 那我也去买个。然后想办法固定一下天线,哈哈,感谢

网友D:
100米都看不见飞机方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米都看不见飞机方向了吧

本人主要飞穿越机fpv和固定翼,所以距离要求远点

网友:
打个mark继续关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