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打印了一个小机架

楼主(2019-01-27):
找不到满意的小机架,自己打印了一个,图纸调整好几版。现在还可以,全包围机架连起落架20g应该算很轻的了。
涵道2寸桨以内,和中心版连接用常见便宜的3mm方管,自己可以改变轴距,不过因为涵道限制,再怎么改轴距还是只能2寸桨
110X电机,电机安装螺丝孔2mm。飞控2mm攻丝孔,间距20mm,miniF3 F4飞控均可。
打印件装上碳方管,我这按95轴距弄的

起落架,2mm碳棒,强度很高了,后面追加了减震海绵

组合起来502固定下就好了

还是很精致的

机架20g,作为全包围,觉得重量控制的不错了,第一版一个涵道圈就10g

上F4飞塔先假组一下,没焊线,电池和摄像头安装还在构思中

加装了减震棉。

网友:
涵道跟机身的连接很有意思 也很好看

网友A:
设计的不错,感觉还有减重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不错,感觉还有减重的空间

再减最多也就两三克了,3d打印不完美,比不上注塑。算啦

网友B:
精度不错啊,我打的小螺丝孔都是糊的

网友:
打印件+碳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错啊,我打的小螺丝孔都是糊的

钻头和丝锥辅助下,我2mm的螺丝孔,是开的1.8mm的,完了2mm丝锥攻一下

网友C:
机脚撞一次就断,护圈,撞两次就没歌唱。不信啊,飞两次就看到了。想法很好,无奈3D打印不给力。设计一般,机脚处链接是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脚撞一次就断,护圈,撞两次就没歌唱。不信啊,飞两次就看到了。想法很好,无奈3D打印不给力。设计一般, ...

感谢指点,不过防护圈是防桨伤及无辜,起落架是用来降落,都不是用来防炸鸡的。
起落架末端有5mm是插进电机座和碳管连接部分的,整体最厚实就是这一部分。用力掰也是其他地方先坏。
全装备一米高扔了几次了,没见摔坏。
就算摔坏了,从打印一套就好了。
您多虑了,如果你有好设计可以分享下。

网友:
打印的硬度如何?

网友D:
什么材料打印的?飞行时候电机温度上去不会让材料变软吗?我之前只打印过图传支架,结果那温度都让支架变形了…

楼主:
硬度可以,刚性大于ABS塑料,设计好结构避免切片面受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料打印的?飞行时候电机温度上去不会让材料变软吗?我之前只打印过图传支架,结果那温度都让支架变形 ...

打印材料pla,虽然60℃就有点变软了。但电机底座达不到这么高的温度,还有主动散热没关系的。图传支架的话不要直接接触芯片是没问题的,我也打印过的,开放设计,保证通风,和图传接触通过尼龙螺丝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减最多也就两三克了,3d打印不完美,比不上注塑。算啦

其实减重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所有钢螺丝换成铝的和尼龙的,能减不少重量

网友:
小鸡鸡对重量很敏感,ABS比PLA轻,ABS比PLA耐撞,ABS难打印,(翘边)用固体胶抹工作台有效,小鸡鸡吃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