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H3 USB版本,接主轴电机信号输入,测试中端口状态有反映,但是转速没反映

楼主(2019-01-27):
搞了两天了,连接光电测速信号测主轴转速,  index端口已打开,测试时遮挡光电开开索引状态也有反映,但是主轴转速一直没显示,请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理,自己回复,原来是USB MACH3板不支持转速信号输入,只能换板了。

网友A:
不会吧?接口板不支持转速信号输入?我还想买一个USB的接口板呢。手里的都是并口的接口板。没有那么多旧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接口板不支持转速信号输入?我还想买一个USB的接口板呢。手里的都是并口的接口板。没有那么多旧电脑 ...

我的USB板子买了三年了,你现在买估计应当有吧,另外买以前最好先问下卖家,确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USB板子买了三年了,你现在买估计应当有吧,另外买以前最好先问下卖家,确认下

价格不等。有贵的,有贱的。我一般都是挑贱的买。估计贱的功能就会打折扣吧。

网友:
我用过三种卡,一种并口的,两种usb的,并口的功能最全,但是输出的波形不好,pwm和step信号都是跳变的,便宜的usb卡输出的信号不错,但是像index这样的功能需要驱动的支持,钱没有给够一般是没有的,贵点的usb卡各方面都好点,销量大的bug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