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S6R、S8R带陀螺仪接收机操作指南

楼主(2019-01-27):
睿思凯自带陀螺仪的接收机S6R和S8R出来已经很久了,我买了也很久了。这款接收机省去了安装陀螺仪的麻烦,一个接收机搞定。布线简介稳定,性价比也很高。但是因为很复杂没有找到教程,所以空闲了很久。但总不能买了不用,无奈只能自己照着百度翻译按照英文说明书摸索安装。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下。也许有不对的地方,也请指正。
(使用S6R接收机自稳模式简易FPV视频)
顺便鄙视一下睿思凯!!你明明是个中国公司!为什么不出中文网站!!!为什么不出中文说明书!!!!为什么taobao睿思凯一问三不知!希望睿思凯重视国内玩家!同感的魔友请回复“睿思凯请重视国内玩家”顶我起来让睿思凯看到。
废话不多说了~
首先你要是买了S6R、S8R而没有买STK。那么请你去再买个STK,这个真心有用。要连接电脑调参。

飞机装机部分我就不再赘述了,舵机和接收机一一对应连接就可以了。
AIL副翼、 ELE升降、THR油门、RUD转向。需要注意的是5通道可以定义成不使用Y线双舵机直连,6通道可以给升降舵双舵机的第二舵机使用。这里我们就先不讲。
然后把STK和接收机连接电脑,这里注意不需要上动力电。连接方式参考说明书下图

STK上面的开关一定搬到config一侧,然后我们接上USB接口,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观察该设备是否驱动成功。如图是驱动成功的。不成功是有一个叹号。我这里有驱动实测WIN7、WIN10都能使用。驱动的时候注意要配合系统选择32位或64位。驱动名称:CP210x_Windows_Win10_Drivers 百度一下就能下到。或者回复帖子可以在我的百度网盘下载。

驱动成功后,我们从官网下载S6R的配置软件。(或者找我要)

我们打开软件,第一个页面是选择机型,有常规机型、飞翼、V尾三种,依照自己的飞机选择,我是常规机型选择第一个(默认)。

重要的是第二页,这里可以调节各舵机反馈的正反方向,我们按照下图观察飞机各反馈是否正确,不正确的在此页面+-号处反向打钩。其余值应该是各模式反馈幅度,这里先暂且默认。

然后我们保存数据查看反馈是否正确,保存的步骤是先在接口处选择驱动上的接口(我这里是COM3,不同电脑可能有所不同,但都不应该是第一个COM1)

然后点击打开OPEN,此时Write键变得可以点击,点击Write写入。注意如果写入正确,端口旁边“R”字符会闪烁。如未闪烁请断开USB、关闭软件重试。闪烁开始后大约30秒,会出现绿色字体提示写入成功。

这时按照说明书在遥控器上定义9/10/11/12通道。调参时快速模式没有取消的话,10通道应该是自稳模式(限制角度)、增稳模式(抗风模式)、纯手动。11通道没有作用。9通道旋钮调节陀螺仪感度,12通道打杆会校准陀螺仪水平。

如果调参时取消了快速模式,10/11通道是一个通道组合,切换不同模式,多了吊机模式和侧飞模式。3D机能够用到,不是3D机就不要钩选了,很复杂。我是参考实际舵面反馈一个一个对上的。英文说明书翻译还有一定歧义。(或者是因为固件更新)例如吊机模式在说明书里叫盘旋模式。

我们将飞机放平,机头略微提高2~3度。保持飞机稳定,打杆12通道。此时接收机蓝灯亮起校准水平,校准完成后会变回绿灯。
最后我们再次确认反馈是否正确后将开关选择在自稳模式或手动模式试飞。

整个过程确实复杂,有些地方一言半语说不清楚,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回复我询问。
https://pan.baidu.com/s/1Un5w1YY12pIPY9UGdttWIA

网友:
说的不错,收藏参考!

网友A:
    又贵又麻烦,不如弄个带cc2500的飞控刷bf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贵又麻烦,不如弄个带cc2500的飞控刷bf就是了

你这个更难弄吧 。我是自己不会又找不到教程,好不容易弄明白后看有人不会才发的, 希望您也出教程教教大家。

网友B:
不知道这种接收机要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更难弄吧 。我是自己不会又找不到教程,好不容易弄明白后看有人不会才发的, 希望您也出教程教教大 ...

      这个我就在弄,估计年后就自己打个板子来试试,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自己试试,bf代码里有个“MIDELICF3”就是直接用cc2500支持frsky和sfhss协议的。等我试过之后就会放教程出来。比起睿思凯那玩意好几百,这个成本低多了,就是估计的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
看楼主教学帖

网友C:
我有个x9dp遥控器,L9R接收机,不知道咋设失控保护,看视频教程没有L9R的,楼主教教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在弄,估计年后就自己打个板子来试试,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自己试试,bf代码里有个“MIDELICF ...

睿思凯这个100多点 也不算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接收机要多少钱一个啊

淘宝搜一下不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x9dp遥控器,L9R接收机,不知道咋设失控保护,看视频教程没有L9R的,楼主教教我呗

L9R是和X8R一样的吧?虽然我没有

网友D:
有中文官网的  中文说明书 似乎只有部分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中文官网的  中文说明书 似乎只有部分有

在哪?
没找到

网友E:
楼主你不要瞎喷,小心有粉丝出来攻击你小学文化 英文看不懂。我反正是被攻击过了。这厂家 不指望他们出中文,洋大人是亲爹。国人能捡剩饭吃就不错了,反正捡的也不是大多数 厂家都不在乎。东西很不错了,厂家和某些人员素质极其垃圾。

网友:
英文官网右上角 有个语言栏 你点击中文语言 就好了  说明书 可能没有那么全的 但基本上产品说明大同小异  端口信息清楚 就基本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不要瞎喷,小心有粉丝出来攻击你小学文化 英文看不懂。我反正是被攻击过了。这厂家 不指望他 ...

额  没遇到过恶劣的态度 买了一个手柄控 最近玩四轴了   感觉 挺好的服务态度  可能有时回的不及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