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2

楼主(2019-01-27):
如何设置V尾混控,我打开了飞机类型但是控制的时候还是只能控制一个
舵机
摆动,天地飞9直接就可以两个舵机联动。

网友A:
详细阅读说明书吧!别做伸手党。这个控必须有混控的

网友B:
选V尾机型,接2、4通。

楼主:
还是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