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XK K130简单介绍

楼主(2019-01-27):
外包装盒很漂亮开箱

开箱第一感觉大!好大!比我想像中的大好多,

旋翼头很精致,亮晶晶的,大桨够硬,

对比110

电池对比110

重量是110的两倍多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zMzg1MjIxM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7cd98e3c423402f23473b230956e64a50
准备开飞!
提醒新拿到机在地面调好遥控参数,切记不要急于上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且现在没有配件可买!
尽量调小油门螺距悬停几电适应一下,最好不要在室内试机!
下午飞了几电!不论是动力还是操控手感非常好!
很爆很爆!
我用的14SG经过测试螺距±30(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油门60-70,60油门钟摆绰绰有余,已经很爆!
以下是我的参数可供参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zMzg1MDAw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37564f64f0866a3962a92729b4b0e7314
飞了九块电池!说一下这鸡的缺点:
自旋没有优化,做自旋类动作比较吃力。然后就是舵机,舵机,舵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十炸九扫齿,一代好就毁在!!
这机不是拿来炸的,毕竟动力和重量在那摆着呢!
新手不建议入,老老实实玩110吧!
K130飞行参数仅供参考!这样设置的好处是三档随意切换飞机不会上窜下跳,小鸡我习惯normal模式起飞降落!陀螺仪感度三挡都是20%,新手normal模式可设置50%以上自稳模式。

网友A:
自旋还能接受,舵机扫齿是真难受,我买了两台

网友B:
舵机的事就没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的事就没招吗?

年后会有升级版本的金属牙舵机

网友C:
120的问题是舵机扫齿和尾电机寿命较短,悬停就易烧,看来130舵机还是不结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旋还能接受,舵机扫齿是真难受,我买了两台

如切臂是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的问题是舵机扫齿和尾电机寿命较短,悬停就易烧,看来130舵机还是不结实

不炸鸡!舵机不容易坏,目前飞行20电左右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的问题是舵机扫齿和尾电机寿命较短,悬停就易烧,看来130舵机还是不结实

建议不要切,这机重量是120的两倍空中打滑可就不好玩了,要么上金属舵机要么别炸自己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不要切,这机重量是120的两倍空中打滑可就不好玩了,要么上金属舵机要么别炸自己选

金属舵机选啥,蓝箭3018MG可否?

网友E:
楼主技术相当了得,这种小鸡也能做出钟摆动作

网友F:
130的浆是多长的 比120长多少了   130跟120有哪些是通用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的事就没招吗?

个人觉得动力这么强,舵机泄力很正常,只能是找个备用舵机然后多备点齿轮了,如果舵机很硬那一炸可能更惨。

楼主:
上螺距尺测了一下,Futaba14SG螺距±30大桨螺距只有10度左右,±40螺距12度,明天试飞11度看看暴力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0的浆是多长的 比120长多少了   130跟120有哪些是通用的件

130的桨是150mm,K120比K110桨稍大一点,130几乎所有的配件都比120大一号,主轴横州更粗,大桨(都可以卡螺距尺),大齿,桨夹,尾电机,尾管,舵机都比120大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130的桨是150mm,K120比K110桨稍大一点,130几乎所有的配件都比120大一号,主轴横州更粗,大桨(都可以卡 ...

最中间的是120

网友:
K130比K110精致很多,即使不飞,要来做静态模型,要来摆,也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相当了得,这种小鸡也能做出钟摆动作

这个机子动力非常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切臂是否更好??

不敢切,这机子动力太猛,空重也比120多了一倍多,怕切了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