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船经常不动

楼主(2019-01-27):
经常跑着跑着就不动了,断电重启又正常。烦死了,下水救船三次了。
用的是遥控继电器,24伏8安锂电。
电池还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A:
电调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热保护

没有电调,用的继电器

网友B:
433M干扰不少的,而且那种摩托车遥控器的发射功率小的可怜

网友:
楼上高手,才明白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M干扰不少的,而且那种摩托车遥控器的发射功率小的可怜

即使是干扰也不至于动不了吧?要断电才能动

网友:
船要上可靠的遥控啊,这个虽然成本低但是要是下水回不来不是亏更大

网友:
继电器控制的 接通了就是最大电流 桨那么大 你想想  再有你这控得防水做的也不行啊 用防水硅胶704吧 还是703才行 你还是买个正经遥控器吧  这个东西不能省

网友C:
会不会低电压保护了。电压降低到一定值后接收机不工作,停止工作后电压缓慢回升,所以再次通电后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低电压保护了。电压降低到一定值后接收机不工作,停止工作后电压缓慢回升,所以再次通电后又正常了。

也有可能

网友:
用的futaba t14sg,不知掉线为何物。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D:
你的木船壳,油漆喷的很漂亮呀,怎么喷的?

网友:
好船配个烂电装,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
提高可靠性,设计、采购、使用各环节都要

网友:
能简单你非要复杂,现在电调电池遥控器这么便宜为什么不用?非要旧物利用自讨苦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木船壳,油漆喷的很漂亮呀,怎么喷的?

船壳是玻璃钢的,成品,你以为他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