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239,KINGKONG GT8,BETAFPV 75X 室内穿越机 菜鸟评测

楼主(2019-01-27):
作为一个新入门的菜鸟,在穿越机上走了些弯路,所以写一些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喜欢穿越机的新入门菜鸟们。
事先声明,由于我也只是刚入门的新手,所以我的评测角度都是基于新手入门练习的角度来说,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神们指正。
我主要会说三个机器,大通的239、Kingkong的GT8、BETAFPV 75X

一、大通的239
优点:
1、这个机器是三台机器中扩展性最好的,F4 MINI 飞控塔,加装BB响或是其他设备都没有问题。11系列电机
之后可以升级到卡录,或者改装到其他机架上。
2、摄像头质素最好,可调整各项数值,而且机架螺旋桨进入画面较少。
缺点:
1、出厂的PID飞起来不是很稳定,急打横滚会抬头,影响操作。需要进一步调整才会有所改善。我觉得可能跟飞控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同样轴距的小飞机,如果我换装其他的飞控系统,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2、原配的螺旋桨动力最为匹配,但是非常爱坏,基本上每次炸机桨叶都会受损。如果前期练习经常炸机的话,建议换成我这种便宜的螺旋桨,耐炸还便宜,但是飞起来会比较飘。

3、如果用睿斯凯或者FUTABA的接收机,SBUS的这根线非常非常容易断,因为在飞控板的最边缘,而且紧挨着减震垫,如果炸机狠了就断,我的都断了3次了。以至于上面的铜片已经掉了,只能改用下面的了。

二、Kingkong的GT8

优点:
1、价格最便宜。无论是是机器本身,还是配套的电池,都算是良心价格了。而且还出场配了收纳盒,很方便。
2、出厂参数就非常合适,操作很跟手,其实我还买了台 ET115 V2,只是被我飞丢了。如果在外场飞得多建议直接入ET115 V2,更暴力,图传也更稳定。
缺点:
1、没有调整的余地,出场都已经限定死了,OSD也很简单,入门足够了,但是想要显示更多内容就没办法了。F3 飞控。08系列电机
2、电机线实在是太坑了。因为飞控的焊点很小,电机线又细,所以使用时间长了,或者炸机多了的话,与飞控的焊接处就会断掉,需要完全拆开机器重新焊接,而且非常考验焊接技术(焊点实在太小了,而且太靠近了),关键是在修复断掉电机线的同时,其他电机线也可能随时断掉,需要非常小心。
3、摄像头质素三台机器里最差,除了本身摄像头的问题,还有就是机身的减震也会稍差,所以大油门的时候波纹较多。机架进入画面也最多。

三、BETAFPV 75X

优点:
1、集成度度和配置较高的机型了,F4 集成飞控,11系列电机,电调跟飞控分开的两层板,虽然飞起来跟GT8 区别不大,但是在大油门下还是很有优势的。
2、电机线和电调是卡口的设计,换电机什么的非常方便,这点设计比GT8好很多。
3、动力冗余最好。
缺点:
1、贵,机器比大通的239都要贵,作为一个无法做更多升级的机型来说,确实有些贵了。配套的原厂电池也是贵的离谱,两块2S的要118元 ,比大通239配的格式 3S 450还要贵。
2、因为动力强,电池小,所以续航是三台机器里最短的。想爽飞就要多配电池,可是电池又贵。。。。。。。
3、有人将卡录的海龟 V2 加装到这个机器上,我也加装了一下,本想着能在家里进行高清录制了,但是实在太不实用了,续航时间只有1分40秒左右,而且由于机身加重,很不好控制,基本无法悬停,掉高严重,上下忽悠忽悠的。还是需要更高的技巧才可以。(还有人在这台小机器上加装了GOPRO SE5)

总结:
耐炸: 75X > GT8 >239
性价比: 239 > GT8 > 75X
图像: 239 > 75X > GT8
易用性:GT8 > 75X >239
动力:75X >= 239 > GT8 (主要75X操作上更加跟手,所以动力上感觉更流畅)
作为新手入门来说,我比较推荐GT8,因为价格便宜,而且非常容易飞,感觉是三款机器里最跟手,最好操控的。当然,如果你不用考虑价格问题,直接入手75X作为练手的机器也可以,之后还可以做些小改装,最近BETAFPV又新出了85X 带卡录要1400左右,有钱人也可以直接一步到位。至于大通的239,我觉得是有一定飞行基础的人买来做室内或者小场地飞行最好,在同等价位里,239的整体的设计是最好的,但是PID调整真的需要花些时间。之后愿意折腾还可以将整套动力和飞控系统转移到其他的机架上。

评测 -

评测 -

评测 -

评测 -

评测 -

评测 -

评测 -

评测 -

网友A:
大通,其他都垃圾

网友:
年后想入百达。玩小机

网友B:
你好,diatone那个3d打印上盖有文件吗?找了好久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通,其他都垃圾

我到不这么觉得,单说f4 mini的飞塔,我觉得同等价位下,综合性价比,装机便捷性,飞行感觉,第一是翼飞succex 第二 hakrc 第三才是大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diatone那个3d打印上盖有文件吗?找了好久没找到

咸鱼关键词:239上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diatone那个3d打印上盖有文件吗?找了好久没找到

咸鱼关键词 239上盖

网友C:
性价比还是大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还是大通高

整机确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关键词 239上盖

好的,谢谢

网友:
先买的GT8后买的兔机239 感觉兔机暴力适合在室外玩 GT8在家自稳飞十分好玩 就是炸鸡了线比较细容易断。不过标配的GT8的摄像头(800tvl)居然比兔机(600tvl)清晰 不过考虑到兔机日后可以换1080卡录比较方便。反正这2台我都十分推荐新手。在家就飞GT8自稳。室外就飞兔机。大机真的很恐怖 技术不好伤到人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D:
感觉小机型才是日后流行的趋势。大机真的没地方玩 其实看微信群里好多大佬就买来摆 可能飞都没飞过。小型机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小机型才是日后流行的趋势。大机真的没地方玩 其实看微信群里好多大佬就买来摆 可能飞都没飞过。小型机 ...

小机乐趣多又安全大机太扎眼了

网友:
有个tiny6,一个Snapper7,年后准备入手兔机239。

网友:
谢谢了,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E:
GT7 8 准备出2019版本  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GT7 8 准备出2019版本  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中,准备到啥时候?😀

网友:
银燕BABYHAWK,又便宜又耐炸,配件有多,怎么不见有人玩

网友(2019-08-16):
这种帖子真的非常价值,可惜坛子里太少了,必须顶。。。

网友:
大通飞控很好的,调试简单方便焊接也还好,价格也便宜

网友:
有次跟百达的客服吐槽说她家电池和电机太贵,她还跟我卖惨说他家的产品都没什么利润。我??【黑人问号脸】他家的产品出了名的性价比低好嘛好多同类产品都是一个代工厂,别人的定价和他家的定价良心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F(2019-10-14):
我也飞了这个机子
有缺点也有有点,
优点
1,这机子是真的耐炸,也不知道啥材质
就是炸不坏,对新手比较友好
2,摄像头是真心良心,效果超级不错
缺点,
1pid有问题(这个真是pid的问题,因为对于新手来说bf的默认pid算是最完美的了,那是经过很多大神调出来的,入门新手基本是飞不出来有啥区别的)
大幅度打yaw的话 pitch(俯仰)锁不死,会抬头
还有就是稍微大幅度加减油门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试了很多次,(我太菜了)无力解决,有时候电池放不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2图传发热太猛了,虽然图传是发热,但是这个也有点过分了

网友:
虽然我不是土豪,但我入了85X 卡录,真香。。。。 又耐摔又耐炸, 入门很不错。就算以后玩大机了,有个小卡录机录录小朋友,小花小草什么的还是很好的。
备注一下,我是空心杯入门 ,然后上的85X,现在飞的是格普3寸 30A飞塔 配 1506 4300KV。 三架飞机都能有自己的场景,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飞了这个机子
有缺点也有有点,
优点

好像大通官方出了个pid调参的指导,可以去看看

网友:
349subs线容易断是因为你桨的问题,还怪飞机?

网友:
机器抬头 直接反向所有的桨就行了。完全不用调出场的PID。

网友(2019-11-28):
比较期待GT8明年会不会升级什么,有6有8,感觉家里玩还是小一些的好玩,不是说这个机器多好,个人使用环境和方式不一样,这个初期玩玩还是值得推荐一下的。

网友G(2020-01-03):
小白问一下,玩穿越机是买“兔机”这样的整机好,还是自己DIY更好?另外,兔机摔坏或者炸机后,能自己买零件维修吗?新人求问

网友(2020-03-24):
引用 网友G:
小白问一下,玩穿越机是买“兔机”这样的整机好,还是自己DIY更好?另外,兔机摔坏或者炸机后,能自己买零 ...

看你能力了, 以前玩过RC或者单片机啥的可以自己组。
要是电烙铁都不会用,还是去二手市场买个9新的套机玩玩吧,记得买带桨叶保护的。

穿越机的零件基本都有单卖的。

网友:
兔机抬头电机反向能解决。

网友:
GT8入门级首选,我是在LDARC官网上买的服务和售后都非常的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