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新款老制式高频头+ET12新控】

楼主(2019-01-28):
       自从天地飞推出ET系列新控后,大伙评价褒贬不一。总体来说ET12是一个优缺点都非常明显的控,其中最大的槽点无非就是目前为止的旗舰控竟然还是不支持老接收机,感觉天地飞这是要直接抛弃老用户的节奏,大部分老用户看着手上的接收机估计根本没有升级的欲望了。       这次天地飞的反应速度还挺快,看来是用户想要的都会有,所以大伙有什么“过分”的要求赶紧提。这次拿到了天地飞即将推出的HD208P高频头测试品,该高频头支持WFR04S/06S/07S/09S/RD201W接收机,终于ET12/07也可以用上天地飞老制式接收机了。这款高频头最终应该会作为单一产品零售,不作为控附件捆绑销售。
先看看说明书:

由于是测试品,到手包装非常简洁,只有高频头、公对公音频线、天线。其中音频线接遥控器模拟器接口,此外高频头需要额外供电,此高频头提供了两个不同的供电接口:1.Mirco USB接口,USB供电,实测可以用移动电源供电(不能从ET12背部的USB接口取电);2.排针供电,3.5-6V。

正面~

背面~

排针、Mirco USB、音频口

天线接头

高频头没有外壳,只是简单热缩膜包装。强迫症自己做个小壳子吧,美观又能保护高频头。使用2mm透明有机玻璃板切6个面

环氧粘接,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满意

由于ET12设计的时候并没有留外置高频头安装位置,只能背面找空粘上去。供电方式我使用2S锂电池,中间加一个BEC 5V输出给高频头。加一个电压计,用来监控2S锂电池电压。

把线整理好了也没有占用太多空间,也不会显得太凌乱,高频头放中间,天线正好横在控顶部背面,不影响手握控的把手。接好后,通电,各个角度看看!

对频按照接收机步骤来操作就行了,很简单。我用的是手上的WFR07S

拿手上64mm涵道飞翼作为飞行测试飞机吧

飞机配置:FMS64mm涵道,4S 1550mah 电池,2*12g舵机,起飞重量710g。原机是没有鸭翼的,实际飞下来感觉俯仰操纵性太差,自己用KT板加了个小鸭翼上去好飞很多~总体性能还不错,可快可慢。
对了,这机有三个洞,俗称三洞机,可以用双50mm,也可以单64mm涵道。
高清大图:

+ET12

整体试飞下来,毫无悬念,一如既往的稳定可靠,高频头使用起来无任何问题。
上一小段三洞机低速飞行的视频,又是阴天,小雨~没借到DV,视频手机录的,抖动模糊还请见谅~

       总体来说,天地飞HD208P外置高频头是现阶段一个比较好的解决ET新控不能使用老接收机问题的方案,尽管在使用上略微麻烦,但有总比没有好,是天地飞老用户的福音。不管怎样,天地飞能够听到用户的声音,积极改进完善,这种态度值得肯定,希望广大模友多多支持国产,多提提建议,拒绝无脑吹黑,也希望天地飞越做越好!马上就要回家过年啦,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年年有新机!
最后还是提几点“过分”的建议吧
1.高频头没外壳,不美观;
2.高频头使用电压3.5-6V,范围不够宽,能够2S电池直驱就好了;
3.希望天地飞后续ET系列产品中能够直接内置老制式高频频头模块,像14SG一样通过软件来切换制式。或者外置可换高频头也行。

网友:
天地飞做的这是啥事啊

网友:
不好,天地飞得改后壳改电路,天线电池共用要不太难看了,麻烦一点欲望没有。

网友:
电压建议天地飞改成3.7---13V供电,以便于从遥控器中取电,避免单独供电。

网友A:
不想说天地飞厂家sx了,学习一下睿思凯在遥控器后面挖个扩展槽,插进去多方便,从最开始都没有照顾我们这些老用户,手上10多个老接收机 的老用户飘过

网友B:
华科尔用户表示美滋滋,终于可以飞同学天地飞的飞机了

网友C:
这也太麻烦了,还要动手能力特强、没有太大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说天地飞厂家sx了,学习一下睿思凯在遥控器后面挖个扩展槽,插进去多方便,从最开始都没有照顾我们这些 ...

目前这应该只是一个简单过渡方案,厂家拿出来看市场反应,若是需求很大,后续ET产品中应该会直接内置老制式高频头。ET12早已设计完成,再大改没必要了。外置高频头也不方便,最好是内置共用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麻烦了,还要动手能力特强、没有太大的意义。

主要针对有需求的老用户,新用户直接用新制式的接收机,有回传很方便

网友:
这叫  亡羊补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用户表示美滋滋,终于可以飞同学天地飞的飞机了

手持睿思凯、JR、天地飞、FUTABA用户表示各种飞机都能蹭

网友:
只是关注一下    俺目前用老天7 通道够用 性功能尚可

网友D:
哪儿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儿能买到?

应该马上就上架了

网友E:
厂家还是应该多设计一下,不能偷懒,至少设计一个方便安装在et12上的外壳,同时供电最好能用遥控电池最好。

网友F:
高頻頭那裡有賣?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厂家还是应该多设计一下,不能偷懒,至少设计一个方便安装在et12上的外壳,同时供电最好能用遥控电池最好。 ...

应该预留的USB可以直接供电的,看了说明书是有回应的两个接口刚好都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预留的USB可以直接供电的,看了说明书是有回应的两个接口刚好都在背面。

控背面的usb口说明书上说是data接口,我试了无法给高频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頻頭那裡有賣?

估计很快就会上架开卖,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网友:
老用户飘过

网友H:
集成在控里面吧,批量生产的话成本增加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集成在控里面吧,批量生产的话成本增加并不高。

期待下一个产品搞集成设计

网友:
视频拍的不错

网友:
什么时间支持 老接收了,什么时间再买,外面加一个这个太乱也不好看

网友(2019-03-06):
老遥控会不会出个高频头,支持新的接收呢??期待

网友I(2019-07-31):
引用 楼主:
主要针对有需求的老用户,新用户直接用新制式的接收机,有回传很方便

这个高频头多少钱?买个新的接收机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高频头多少钱?买个新的接收机多少钱?

家里7个老接收机还有2个控。也用的好好的,不可能换新的。

网友(2020-03-08):
遥控器usb口可以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