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 f4降落抖动问题

楼主(2019-01-28):
每当我降落时候擦地期间总是一抖一抖的,这个问题没能解决,我请问一个大佬,给我讲的是airmode打开了,就会剧烈的弹跳 无法避免,但是我从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我就怕那一天降落的时候,突然腾空而起,就玩完了
望大佬们给予指导
airmode是啥意思呢

网友A:
应该是“地效应”吧?

网友B:
降落就关air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就关airmode

我根本没搞懂air啥意思,而且我也没打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地效应”吧?

这个情况貌似不是,其他飞机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根本没搞懂air啥意思,而且我也没打开过
What is Airmode?

Without Airmode, normally when you lower your throttle stick all the way down, the motors on a quadcopter should either stop or all spin at the same speed (depends on how you set it up).

But when Airmode is enabled, it keeps PID loops active when your throttle stick is at zero, which allows the pilots to steer and control the quad even in a free fall. That enables pilots to pull off some crazy aerobatics, and have better control over the entire throttle range.

简而言之,就是让你在小油门操作的时候仍然能让PID参与控制,不会因为油门量太小导致电机转速过低甚至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at is Airmode?Without Airmode, normally when you lower your throttle stick all the way down, the m ...

可是他在降落的时候一跳一跳的,真担心会出事,有什么方法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他在降落的时候一跳一跳的,真担心会出事,有什么方法没

如果不是手法问题的话,尝试调整下PID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手法问题的话,尝试调整下PID看看

我在家里试了,如果是擦地没降落好,一跳一跳的,我就怕在外场没有飞炸,自己给炸了

网友D:
降落不都是砸下来的吗,差不多了关油门,不就砸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落不都是砸下来的吗,差不多了关油门,不就砸下来了。

因为我家这儿是乡下,炸下来全是石头,心痛机架,电机

网友E:
10来公分直接上锁就行了

网友F:
落地之前的一刹那上锁即可。

开着Airmode,没上锁的时候,落地要非常非常轻,否则因为飞控强行补偿振动,会导致油门瞬间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来公分直接上锁就行了

谢谢谢谢,我以为飞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落地之前的一刹那上锁即可。

开着Airmode,没上锁的时候,落地要非常非常轻,否则因为飞控强行补偿振动 ...

谢谢谢谢,飞控没问题就行了,我以为飞控坏了哈哈哈

网友G:
降落不就是对着一堆草冲过去,然后直接上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降落不就是对着一堆草冲过去,然后直接上锁么。。。

哈哈哈,我家乡下的,这里全是石头,有草的地方全是林子,能理解吧

网友H:
Air mode =油門最底都會電機都會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H:
Air mode =油門最底都會電機都會轉動

哦哦,那可以把解锁怠速关掉试试

网友:
你説這個又不=Air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