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飞丢”之后,请大家和我一起分析原因

楼主(2019-01-28):
过个小年,把小胖过没了,最近几天可能是我入魔生涯中最艰难的几天了......
小胖是1月21号到我手上的,前前后后装了三天左右,包括各种快拆,加强。本人学生党,并且家里和学校都在市内,为了方便能出去耍耍所以非常看重飞机的便携性。此前有考虑过精翼的旅行者,但因为空机实在太贵感觉性价比不高而放弃,最终选定了小胖(毕竟是大家口中的神机嘛,大家觉得好才是真的好)。为了小胖特意从学校打了一包3D打印件回来,总的来说是比较满意的一次装机。

配置和大家报一下:载机:小胖  电机:郎宇2814 KV900  螺旋桨:乾丰1155 电调:好盈铂金40A 电池:三星15E18650 4S3P10500mah 飞控:果子(不是新的十字线)起飞重量:1.7Kg
现在我就把丢机前后的几次飞行记录和大家说一下吧:
1月24日   首飞  地点:家旁边的剧院广场底层平台  风力:1级  调试好飞机的各项设定以后,推满油门轻松手抛起飞,甚至都没掉高,果子的起飞模式还是挺好用的,在大约操场范围的空域内飞航线打微调,调整完毕后降落调舵面,归中微调,一切完毕过后收摊回家,感到很满意没有继续飞。

1月25日   第二次飞行  地点:家旁边的剧院广场高层平台  风力:0级  今天约了个发小,约他和我一起来“看风景“。起飞前搜星搜了半小时(后来发现是设备干扰,把GPS从V尾那儿挪到机翼后一切正常)  起飞顺利,一抛就起来了,而且很直地就按预定角度爬升,副翼方向没有任何晃动,起飞后在周边测试了一下失控返航以后开始”看风景“,大约40min后小胖安全返回,降落收摊,发小全程看着屏幕惊讶极了说这很牛逼呀!

1月26日   第三次飞行  地点:
家旁边的剧院广场高层平台  风力:2级  今天给小胖挂了个250g的无刷(云台+相机),同时后移电池配平重心。照例检查完各项设定后进入起飞模式准备抛飞,这次出问题了,刚出手飞机疯狂左偏,我赶紧右打副翼收小油门,但是飞机还是一头撞在地上,损失不少,云台金属片全部弯曲,焊针大部分被拔起,相机成了三坨,前防撞3D打印件碎裂,老鹰2pro镜头爆了。万幸的是飞机机体结构没有任何损坏,收拾碎片回家修飞机了

1月28日   第四次飞行(炸鸡后的第一次校验飞行)   地点:家旁边的剧院广场高层平台  风力:0级  前一次飞行的失利我归结为加了云台以后风阻有变,飞机左倾极有可能是左右重心不稳造成的。因此今天这次试飞去掉了云台和相机,摄像头还凑合用着能看清一半,因为是校验飞行想着也不会FPV飞顶多就是看下osd调下参数,电池又放回了原来的位置,重心等一切正常,gps锁定后进入起飞模式准备抛飞,推满油门抛出去以后,飞机再一次地疯狂左偏,我赶紧右打副翼并拉升降,因为左边是剧院主体楼啊!尽管已经作出了最大努力,但是非常不幸运飞机的右机翼还是和楼顶边上来了一次接触,飞机瞬间漂移停在了顶上,我瞬间意识到:这下麻烦大了!具体坠机地点稍后图片补上。

后续处理:首先问了保安,回答很统一没发上去,最后找了物业,热心的大哥带我上了几个平台,但是无一能到达坠机地点,具体稍后以图片形式补上。忙活了一天最终以失败告终,心爱的小胖没能下来。

自我反思:①抛飞的方向选择有问题,虽然是沿着起飞降落跑道抛的但是左边有楼,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如果选择右转90°抛飞虽然面对的是一片树林但是左边是空旷地右边是江面只有后面是楼,能给我更多处置应急情况的时间②发现情况不对时没有尽快切回手动模式(果子的起飞模式是需要拨到自稳模式才能触发的,众所周知自稳模式舵量较手动模式小很多。如果能第一时间切回手动应该是能救回来的,当时略微有些紧张所以压根没想到切手动。

欢迎模友们一起讨论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家有能力的话也请帮我想想辙,飞机应该是掉在一个漏斗形建筑顶部的边上了,高40m,看过了确实没有地方能上去,因为这是剧院那个是集雨水的平台。

最痛苦的“丢鸡”,莫过于你知道飞机在哪,还离你很近,在家甚至能遥控他,看画面,却不能把他救下来!!!

说一下大家可能会提到的几个问题,一个是飞控的磁罗盘加速度计地平线这类都是校准好的,第二我飞机的重心在舵机线和主碳杆中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左右重心没有调试,因为第四次飞行时我的配置和第一次一模一样,我觉得不会产生左右倾倒的问题,欢迎大家指正,第三我把问题反馈到群里以后有魔友觉得我舵机反馈方向错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入魔一年半(不算长)的模友,并且是一个参加过国家航模大赛的大学生....这种低级错误我是不会犯的,自稳模式下的反馈方向都是每次我们例行检查的内容之一。其余的欢迎大家多多指正,祝大家新的一年爽飞不炸鸡。

网友:
场地选择很重要

网友A:
找个多轴,看看能不能救下来

网友B:
哪款接收机?用数传没

网友:
被劫持了吧

网友:
可能果子飞控问题

网友:
倒数第5張图,抛出角度过大,明显失速

网友C:
建议是助跑后平抛出手。另外,要花钱了,参考唐山悟空那样,租辆升降机车,送你上去,可能3百大洋左右

网友D:
为什么一出手飞机往左偏?

网友:
场地选择很重要,我们都在郊区飞,尤其是FPV固定翼类的,选择这种场地炸的也狠还爱出事故,弄个多轴看能不能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多轴,看看能不能救下来

感觉用多轴救这种飞机容易把多轴也交代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款接收机?用数传没

用的是老款切糕433,没带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是助跑后平抛出手。另外,要花钱了,参考唐山悟空那样,租辆升降机车,送你上去,可能3百大洋左右

可能真的是抛机手法问题……这是一个高层平台,要走楼梯才能上,车子没法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出手飞机往左偏?

这也正是我所疑惑的呢

网友E:
飞机过重  重心不对  电池动力不足等都有可能引起起飞左偏,还有一类 舵机轻度扫齿, 在地面回中正常  ,角度正常 ,看不出问题,只有声音有轻微异响,起飞后舵面受力 飞机立即开始偏 ,我是因为经常在田地里降落,飞机机翼多次磕土导致的

网友:
初速不够,舵效就失灵,再狂打油门,反扭更加剧。

网友:
感觉翼载荷过大导致的。

网友F:
楼主前几次手抛能成功,说明手法问题应该不大,贸然上云台后重量大增再加上初速不够,应该是失速炸机了,最后一次飞行云台去掉了还是左翻炸机有可能是炸机后电机座歪了导致推力线变了,小胖电机安装稍微有点上仰过下倾都不好飞,特别是起飞大油门抛飞时。

网友C:
这种,了解一下!搜索升降平台车,高空作业车

网友C:
这样抛最稳定了,我的小胖2千1克,带着小蚁飞。横竖看lz的场地都不适合小胖这种机型飞。打包好坐个公交去远点飞

网友G:
找救援机救下来。

网友H:
楼主场地选择不合适。
既然小胖V尾可拆,用个大的塑料袋装飞机,机体在中间,一边一个机翼和V尾,这样总体上就是个长条形;再用个袋子装遥控、电池等杂七杂八的东西。电动车、自行车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也正是我所疑惑的呢

副翼或者是反扭?

网友I:
我那天手抛出去也是向左边爬升,连忙解除起飞模式,转回正前方,不然也撞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或者是反扭?

考虑过反扭的可能,但是我是油门推到最大才抛出去的,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前几次手抛能成功,说明手法问题应该不大,贸然上云台后重量大增再加上初速不够,应该是失速炸机了,最 ...

嗯谢谢,第一次炸机虽然是头锄地,但是回家后发现电机也被磕掉了一个角,检查过电机座但是考虑到小胖木质电机座前面有泡沫抵着不太可能变形就没有仔细检查,细细一想也有可能是泡沫有轻微变形导致推力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过重  重心不对  电池动力不足等都有可能引起起飞左偏,还有一类 舵机轻度扫齿, 在地面回中正常  ,角 ...

虽然1.7已经超过适合小胖的范围了,但是看论坛里好多大神的小胖都上了2。那时候也没有过多考虑重量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了解一下!搜索升降平台车,高空作业车

了解了下,第一我掉飞机的那个台子下面车子没法到达,第二我掉飞机那个osd显示高度32m看了好几辆车应该没有一个能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抛最稳定了,我的小胖2千1克,带着小蚁飞。横竖看lz的场地都不适合小胖这种机型飞。打包好坐个公交去远 ...

嗯,下次肯定挑个好场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过反扭的可能,但是我是油门推到最大才抛出去的,不应该啊

副翼或者机翼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场地选择不合适。
既然小胖V尾可拆,用个大的塑料袋装飞机,机体在中间,一边一个机翼和V尾,这样总体 ...

是的,我用的是小胖发过来的那个箱子,连遥控脚架屏幕都能放进去,装电瓶车上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那天手抛出去也是向左边爬升,连忙解除起飞模式,转回正前方,不然也撞楼了

应该是初速度不够吧,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救援机救下来。

怎么样的救援机才能救下将近四斤的小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或者机翼歪?

机翼碳杆撑着歪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没有,副翼没有松动呀,之前也都调试好的

网友C:
全油门也没用,2814的电机,怎么也要带点助跑重点出手角度不能大。不像那些玩开的固定翼,松手就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油门也没用,2814的电机,怎么也要带点助跑重点出手角度不能大。不像那些玩开的固定翼,松手就能飞。

好,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样的救援机才能救下将近四斤的小胖呢

下次和我们一起飞,别说2KG小胖了,我5KG 大胖 都能救下来,用旋翼机吊,屡试不爽!救了好几架了。就是我那朋友是余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1.7已经超过适合小胖的范围了,但是看论坛里好多大神的小胖都上了2。那时候也没有过多考虑重量的问题 ...

1.7的小胖子随便飞的。我的小胖2KG+  用4S 16000的电池,照样飞。,手抛轻松起飞

网友:
        看 图应该是抛出角度太大了,1.7K没问题,再加250G,估计动力不够了,失速左旋炸鸡。我有几次抛的角度大了,也是这情况。小胖重量大了还是助跑平抛好 。
       救援楼上都已经给方案了,找多轴,或者找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