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手1:200

楼主(2019-01-28):
新手小白做的不行,吃水深了!

网友:
军舰模型确实不好做,吃水和稳定性不好把握

网友A:
此船RC难度不大,排水量足够。从图中看到楼主用了一个电机,个人建议楼主用两个电机,上层的塑料栏杆不装也罢,这样可以减少上层的重量,提高船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船RC难度不大,排水量足够。从图中看到楼主用了一个电机,个人建议楼主用两个电机,上层的塑料栏杆不装也 ...

用的双电机130,可能是电池太重最好用多少毫安多少c几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船RC难度不大,排水量足够。从图中看到楼主用了一个电机,个人建议楼主用两个电机,上层的塑料栏杆不装也 ...

不然就得换n20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然就得换n20的电机

用双180电机,30a电调,电池用1300到1600毫安电池

网友B(2020-02-19):
楼主,船舵改装的能再来点细节上的图片吗,顺便问一下,船舵加长部分您是用的什么规格的铜管,还有舵舱里那个黄色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船舵改装的能再来点细节上的图片吗,顺便问一下,船舵加长部分您是用的什么规格的铜管,还有舵舱里那 ...

我的舵做的不行!经常修,因为我是用一个2mm的不锈钢棒直接加热烫到舵片上面加上502的,然后那个黄色的是一个塑料垫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舵做的不行!经常修,因为我是用一个2mm的不锈钢棒直接加热烫到舵片上面加上502的,然后那个黄色的是 ...

正常来说是不是得有龙骨,肋骨,然后整块舵蒙皮?不知我这么说的明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是不是得有龙骨,肋骨,然后整块舵蒙皮?不知我这么说的明不明白

这个是改装rc船,你说的那个是从头到尾制作,改装是有外壳的,改电路,配重等

网友:
200的052还是挺小的,换双发050电机,30A电调以及2s 1000 —— 2s 1500 的电池,还剩排水量就在船底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