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大】穿越机纯小白入门扫盲系列(4)——穿越机三大件之三:遥控器

楼主(2019-01-29):
(本系列为纯新手入门知识扫盲,尽力成为穿越机领域最浅显、最直白、最容易懂的入门知识讲座)

(第四期:穿越机三大件之三:遥控器

好久不见
其实很多人已经在各种穿越机群里认出我来了
没错,我就是C大(Cida)
如果您恰好在群里见过C大这个id
欢迎您来这里翻一翻我的帖子,希望能给您带来更多的讯息
也感谢您提出宝贵的建议

催更的信息堆满了收件箱。。。
趁着快过年,赶紧更新一期
这期继续我的扫盲教程
我们来讲遥控器

这里尽量只讲穿越机的遥控器知识
穿越机的遥控器刚拿到的时候,总会觉得眼花缭乱
遥控器上各种按钮、旋钮、摇杆、开关、天线等部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到底这东西怎么用来全方位控制飞机

首先我们来看看遥控器的大致组成
我们拿一个比较复杂的遥控器看看

1》两个摇杆
用于控制飞机油门、方向、横滚、俯仰四个主要机动操作上的状态
2》开关
分为段位拨杆开关、自复位开关、旋钮及按钮四种
段位拨杆开关
也就是拨杆能停留在上下两个位置,或者上中下三个位置
自复位开关
拨动后松手,拨杆自动恢复原位
旋钮
可转动的圆形按钮,可连续变化信号数值
按钮
即可按压的摁钮
以上这些开关,一般都用于触发特定的动作
3》天线
目前一般的航模遥控都是2.4GHz的频段天线
4》屏幕
分为触屏和非触屏
5》微调按键
微调个方向上的信号输出
举例,如果飞机自稳模式起飞后自行,向左偏移飞行,将横滚微调向右按1次
则飞机平稳悬停。
意思是横滚信号在微调后,整体信号输出数值增大了1

穿越机基本上能用到的遥控器大致是以上5个部分
(除去遥控电源开关、支架挂挂架这些通用功能)

现在来看看遥控器是怎么遥控飞机的
一般信号传输路径,是遥控》》接收机》》飞控

首先先认识一样东西
通道(Channel)

这是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数据链路数量
也就是
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能传输多少路信号
如果是8或者12通道遥控器,那遥控和接收机之间能传输8或者12路信号

这些信号有个特点
都是1000-2000之间的数值
(这里为便于理解,取穿越机常用接收机正常工作状态下的接收数值即1000-2000来讲解)
比如8通道遥控器,
它能向接收机发出8个链路,每个链路里分别是1000-2000之间的某个数值
接收机则会发现有8个通路向它发射信息,每个通路里都是1000-2000之间的某个数值
然后接收机通过焊线,将这些数值输入给飞控。

那摇杆和拨杆开关这些东西如何跟数值关联起来呢?

先说摇杆
几乎所有遥控,前四个通道默认都是给摇杆的。
一个操控占一个通道,即油门一个通道,方向一个,横滚一个,俯仰一个。

摇杆很好理解
摇杆打到最下面/最左边,这个通道就向外发出1000这个数值
摇杆打到最顶上/最右边就是2000
行程中间遥控会按相应间隔均分
所以,例如油门,从最低点慢慢推到最高点的过程钟,这个通道发射的信号就会从1000不断增加到2000。

因为遥控向接收机发射数据的频率基本上快的能达到90次/秒
所以基本上接收机能实时监控各个通道内数值的变化,随时转发给飞控

方向、横滚、俯仰因为都是有各自的回中中点
所以他们的默认位置都是1500
同样,方向、横滚、俯仰摇杆打到最下面/最左边
这个通道就向外发出1000这个数值
打到最顶上/最右边就是2000
行程中间遥控会按相应间隔均分

拨杆呢?
也好理解,一个两段拨杆,有打下去或者打上来两个档位,每个档位都会有个对应的数值发出
这个跟遥控器牌子和出厂设置有关
例如Futaba,
两段开关对应的数值是1099(打下去)和1939(打上来)
三段对应的是1099(打下去)-1500(打中间)-1939(打上来)(中间一般都是1500)

睿斯凯(假设)
两段开关对应的数值是1289和1799,
三段对应的是1289-1500-1799(中间一般都是1500)

这么一来,摇杆和拨杆就和发射信号数值对应上了

前四个通道(四个摇杆动作操作)是有专门的对应关系的,
比如Futaba
1通道是飞机副翼控制(Ailereon,A),控制飞机横滚(Roll)
2通道是飞机升降舵控制(Elevator,E),控制飞机俯仰(Pitch)
3通道是飞机油门控制(Throttle,简写T),控制油门大小。
4通道是飞机方向舵控制(Rudder,R),可以改变飞机方向(Yaw)
所以他的通道对应就是AETR1234

即A是1通道,E是2通道,以此类推
不同品牌的遥控器,前四个通道对应关系不同
Futaba/Frsky/Hitec是AETR1234
地平线/Graupner/JR是TAER1234

很多人会把AETR与Roll、Pitch、Throttle、Yaw混淆
简单来说,Ailereon、Elevator、Throttle、Rudder是飞机上的部件
Roll、Pitch、Throttle、Yaw是飞机相应的动作
这里有更详尽的动图解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3&wfr=spider&for=pc

前四个通道讲完了
那第五个通道开始呢?

从第五个通道开始
通道名字统称Auxiliary(Aux),也叫接口
一般来说,Aux1就是第五通道,Aux2就是第6通道,以此类推

从第五个通道开始是不是可以开始用开关了?
到底每个不同的开关发出的数值在相应的哪个通道里?

这个是可以自己分配的
也就是你可以自己在遥控器里,给每个通道分配不同或者相同的开关

一般在遥控器的Channel Assign(中文:通道分配)菜单里,就会看到类似如下的画面

这里会显示为各个通道所分配的开关或摇杆名称
也就是,我们可以给每个通道分配一个拨杆甚至是摇杆

例如在通道5选项里,选择拨杆SF(SF是这个厂商赋予此拨杆的名称)
那么拨杆SF的上(1099)和下(1939)两个数值选中一个,都将会从通道5里发射出去

如果在通道6选项里,选择旋钮SG
那么,旋钮SG从最低1000到最高2000的数值将从通道6里发射出去

如果在通道5和通道6里,选中了同一个三段拨杆SC
那么拨杆SC的下(1099)中(1500)上(1939)三个数值选中一个
都将会从5通道和6通道两个通道发射出去

如果在通道7里选中了油门摇杆
那么油门摇杆代表的数值,不光会从通道1发射出去控制油门,还能从通道7里发射出去用于别的功能

也就是在遥控器端能做的,就是给每个通道选定一个控制开关或者摇杆或者旋钮
遥控器能按照设定,规规矩矩从这些通道里发射出去摇杆或者开关对应的数值
但是,这个开关的数值发射出去之后到底触发飞机什么功能
遥控器可不管

谁管?
接下来就是接收机和飞控的工作了
接收机会从各个通道里接收到遥控上设定好的摇杆或开关发过来的数值信号
比如飞机飞起来后,接收机会在1、2、3、4通道里接收到不断变化的数值
这些数值代表遥控端发来的不断变化的油门、方向、横滚、俯仰杆位数值
接收机也会在5、6、7、8等通道里接收到一些固定或者变化的数值

这些信号,接收机都会一五一十用特定的协议(s-bus、crsf等)转交给飞控

飞控收到这些信号之后,刚开始还是不知道每个通道里发来的数值是用来干嘛的

于是就要通过地面站里
Receiver(接收机设置页面)和Modes(模式设置页面)来告诉飞控
各个通道里接收到的数值是用来干嘛的

在Receiver(接收机设置页面)里
主要是监控你分配过的通道里到底有没有摇杆或者开关信号传过来
以及传过来的数值是多少

而Modes(模式设置页面)里,主要是用来告诉飞控
从5通道往后的通道里传来的数值,用来触发什么飞控的什么功能

目前BF的固件已经更新到了3.5.3,在Modes(模式设置页面)里,可以用通道里的数值来触发的常用功能有:
解锁、进入自稳模式、进入半自稳模式、进入Airmode模式
让BB叫发出声音、反乌龟功能、图传进入pit模式、LED灯亮/灭、失控保护等等

那我们从头到尾复习一下
举个煌上煌炒栗子
在遥控的Channel Assign(通道分配)界面的第7通道,选中了遥控上的两段拨杆开关SF
(此时拨杆开关SF代表的1099和1939两个数值将从第7通道向外发射)
接着在地面站Modes(模式设置页面)里,在Beeper(BB叫)设置项中,选中通道7
然后把触发范围拖至覆盖1939这个点(往上打)
那么,当SF这个拨杆往上打的时候,飞控就会让BB响开始鸣叫。

这就是一个拨杆代表的数值信号通过其所在的通道发射出去
再到接收机收到信号并传给飞控
最后飞控按照地面站的设定,触发某个特定功能的全过程

具体的设置举例,可以参考FPVRACE的教学视频

这个视频能够很清楚看到两个摇杆代表的前四个通道里传递的数值信息情况

这里很详细介绍了从第5通道开始,飞控收到这些通道过来的信息之后
是如何“给这些通道安排工作的”

到这里,遥控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和设置思路就介绍完了
总结起来就两条
在遥控器上能设置的
是到底用多少个通道,每个通道里发射的是哪个摇杆、拨杆、旋钮、开关代表的数值

飞控上能设置的
是这些通道里的数值具体用来做什么功能

说完工作原理,再来说说传输频段
目前基本上航模遥控所采用的都是2.4GHz频段
这个频段波长比较短,频率高,意味着传输带宽大,单位时间传输内容多
但是波形容易衰减和散射,所以传输距离有限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用遥控的原装2.4GHz信号遥控飞机会出现信号丢失(失控)的原因
失控尤其出现在远距离飞行过程中

所以这里着重介绍一下一下915这个东西
915指的是915MHz,注意是MHz,也就是0.915GHz
跟2.4GHz比,915MHz频率更低,波长更长,意味着传输带宽小一些,单位时间传输内容少一些
但是波形稳定,穿透性强,所以传输距离更长

所以,如果用于远航,或者追求更稳定的遥控信号链接
老玩家多半会给一些特定的遥控器装上一种叫“高频头”的东西
专门用来发射915MHz的遥控信号。

可能你会纳闷,为啥明明频率比2.4GHz低,还叫“高频头”?
按照我国的频率划分
915MHz属于“超高频”,当然叫高频头咯
“高频头”这个词在中文里才有,毕竟是按照我国频率划分名称叫的
英文可没有“高频头”这个说法
英文里,这东西直接叫915Mhz Transmitter,也就是915MHz频段发射机

在穿越机领域,常见的高频头有两种,
一种是睿思凯的R9M,常用于睿思凯自家有JR仓的遥控器,例如X9D等

对应的,需要使用睿思凯自己的915专用接收机

一种是黑羊的Crossfire,也叫CF
可用于支持串口输出信号的遥控
例如地平线的ix12,Futaba的T14sg、T16sz、T18sz,睿思凯的X9D等

对应的,需要使用黑羊自己的915专用接收机。

这类“高频头”,在采用穿透性更强的915MHz频段的同时,增大了发射功率,故也叫“增程”

原理上
遥控信号(每个通道里的数值)原本是搭载在2.4GHz频段上向外发出的
如果采用高频头,那么就会用一根串口传输线
把遥控信号(每个通道里的数值)从遥控里引出来输入高频头
让遥控信号搭载在915MHz频段上发射出去,并且由高频头增大发射功率
达到“增程”的效果

目前我身边的老手们,多半已经都采用915了
所以如果有打算更进一步的玩家,在选择遥控的时候
可以考虑所选的遥控是否能支持使用915高频头设备
以备后续升级

当然,现在的高端遥控已经有了更多的功能,比如触屏、语音报警,震动提示等
甚至比如地平线ix12是个安卓系统,可以像手机那样安装各种安卓软件。

不同品牌的遥控有自己的特点、手感、操作习惯
这里说说三个大牌子的遥控器特点
Spektrum(地平线)
美国品牌,外观硬朗霸气,平均颜值较高,天线不可折叠
摇杆弹簧偏硬(是真的硬),摇杆行程较长
价格普遍较高,系统操作以美式习惯为基础
目前最新款为ix12

Futaba(双叶)

日本品牌,外观灵巧,规矩标准,系统操作以亚洲使用习惯为基础

摇杆弹簧较软,摇杆行程较短,比较适合亚洲人使用,价格普遍偏高
目前高端款式有T16sz,T18sz等

Frsky(睿思凯)
中国品牌,不同型号外观差异较大
弹簧手感偏软,其X9D遥控器为横扫航模界的高性价比全能神控,但手感塑料感较强
X10s和X12s为其高端品牌

最后介绍一下美国手和日本手
美国手
又称左手油门
左边杆的上升和下降对应油门的加减,右边杆的上下对应升降舵,新入坑的航模玩家,多半是美国手,例如我。

日本手
又称右手油门
操作习惯和美国手相反,左边杆的上下控制升降舵而右边杆则控制油门的加减
从固定翼或老航模界转而开始玩穿越机的玩家,多半保持着日本手操作习惯。

美国手和日本手没有任何优劣之分,习惯就行

关于遥控,希望我讲得足够详细

谢谢各位

我是C大

网友:
终于等来了第四篇,感谢楼主

网友A:
請問一下這接收機也得更換嗎

网友:
感想楼主,正在学习

网友:
非常非常赞

网友:
原来楼主就是C大……群里见过,敬仰敬仰,入模即大神。实在是当之无愧的百科贴,全站也就C大写的入坑知识最全,最容易看懂,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這接收機也得更換嗎

不同品牌之间的2.4G接收机不通用

915需要有专门的接收机,不同品牌有不同的915接收机,不通用

网友:
666,希望一直写到高级篇6

网友:
谢谢  就缺少这种科普贴。。。。。大赞

网友B:
请教楼主,Futaba的中点输出好像是1520?忘了在哪儿看到的了。

网友:
说的好详细,学习了,谢谢C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Futaba的中点输出好像是1520?忘了在哪儿看到的了。

我的是1501,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的,最好都把他调成1500

网友:
对的,对绝大部分控来说是1500,但对Futaba控来说是1520。一刚刚在Betaflight官网上看到这个说明。

网友:
说的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对于小白太友好啦,去粗取精,一目了然,想问一下楼主,穿越机玩远航是不是就是加个915就行了?

网友:
好详细的帖子啊

网友:
终于等到遥控知识转帖。各路老司机请尽情的带我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对于小白太友好啦,去粗取精,一目了然,想问一下楼主,穿越机玩远航是不是就是加个915就行了?

理论上是的

网友(2019-03-14):
感谢楼主 讲的太细了 希望继续再出精品教学

网友D:
多谢楼主,四篇入坑贴都看完了。没有任何航模知识都看懂了,真的很感谢,期待早更。另外我现在飞了一个星期的模拟器了,目前犹豫是买个空心杯还是小无刷来练习,麻烦C大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四篇入坑贴都看完了。没有任何航模知识都看懂了,真的很感谢,期待早更。另外我现在飞了一个星期 ...

如果真心想玩穿越机,建议千万不要玩任何空心杯或者小无刷,直接上五寸。五寸面前空心杯和小无刷都是渣。。。

网友E:
那么这个黑羊915  跟 切糕433 ap433有啥区别?我知道频率上有区别..
我是指
1.功率
2.距离
3.通道数
4.穿透性
5.延迟

是否能简单理解为433比915频率低穿透性更好?433能否代替915?

网友:
赞,楼主讲得很好很详细,值得仔细看。
和模友约飞,发现好多人对自己手里的遥控器都不了解。
其实飞机的手感,很大一部分是遥控器设置出来的。
比如每个通道的曲线,固定翼和直升机的混控,开关位置的自由选择绑定,通道的放大缩小,包括弹簧软硬的调节等等。
飞机经常炸经常换,遥控很少换,确实要仔细了解它。

网友(2019-04-20):
求快点发5

网友:
支持  太有用了

网友:
大佬 富斯的接收机 怎么改成 AETR1234 呢

网友:
最近准备入坑,正在关注14和16,听说16手感不如14?

网友:
解决了我的很多疑惑,感谢!

楼主(2019-06-03):
引用 网友E:
那么这个黑羊915  跟 切糕433 ap433有啥区别?我知道频率上有区别..
我是指
1.功率

单就穿越机来说,433当然还能用,但是915等产品市场反响不错,433也就慢慢被淡化了。
功率等因素要看具体产品的性能,不是说433功率就比915高或者低。

当然,433本身穿透性强,但带宽窄,这点是肯定的。

网友F(2019-07-08):
飞了好久模拟器,发现yaw和roll设置反了。。。而且设置反了感觉飞的很顺,还要改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了好久模拟器,发现yaw和roll设置反了。。。而且设置反了感觉飞的很顺,还要改回来吗?

这个。。。最好跟着真正的日本手或者美国手来设置吧,不然上不了真机

网友G:
棒棒哒,强力支持楼主!!!

网友H:
感谢C大,感谢分享!就要有自己的第一台穿越机啦,全靠C大的指导。

网友I:
后面的教程 还没出吗 还是咋了

网友J:
你好 大C 请问有关于遥控以及可使用接收机型号,配对表吗?
不太清楚哪个遥控配哪个接收机,谢谢了!

网友K:
期待c大出一期飞控的教程

网友L(2019-10-16):
大神,谢谢!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网友M:
分析的对。很好,对新手了解

网友N:
入dji数传、dji遥控器后,还有必要单独配其他遥控器吗

网友O:
求教C大,飞穿越遥控要弄成双回中吗,如果X9D换了915高频头的话是不是只能控915的接收了?2.4G的全部控不了是吧?

网友P(2019-12-10):
写的真是太好了,期待第五期!!!加油

网友Q:
写的很详细,帮我这种新手顺清楚了遥控器和地面站的关系。期待下一个教程

网友R(2020-02-08):
讲解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S:
非常感谢科普,想问下x9d和jumper t16 选哪个好,或者二手futaba 14sg,玩模型新手,未来可能会玩固定翼、车、船、穿越机,如果玩车,这种遥控器可以用吗,还是一定要再买一个车专用的遥控器?谢谢

网友(2020-03-14):
楼主,辛苦了!能否上个配置清单啊!

网友T(2021-02-23):
感谢楼主,教程很棒

网友U:
楼主能否出一套,穿越机组装焊接,pld及现场调试,模拟飞行到真机上手需要注意的事项。送佛送到西

网友V:
FPV小白,地平线DX9需要换高频头么?好像不能换吧

网友W(2021-07-28):
xd,是不是加装高频头后就默认绕过2.4GHZ的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