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舵量不回中,求救

楼主(2019-01-29):
天7控,左打副翼,松开,摇杆回中,舵量不回中,任然有10%的舵量。
舵机是好的,其他通道也正常。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如果其他这个舵机在其他通道表现都是好的 那就说明是控的问题 擦擦触点试试

网友:
如果这个舵机在其他通道表现都是好的 那就说明是控的问题 擦擦触点试试

网友:
舵机好的那就是遥控器电位器问题了

网友:
曾经遇到过,后来返厂回来没两个月又出现,就买了F的遥控器了,五年没毛病

网友:
不外乎电位器的定子转子有没固定好的部位

网友:
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遥控器电位器问题了

网友:
估计电位器问题或粘胶松了,买国产控也要买500以上的。

网友A:
这个是天地飞的通病,我从天6用到天9 ,哈哈。自己擦拭一下,或者自行更换进口电位器。

楼主:
是里面的卡位掉了缺了半圆,已经用木头补上了。

网友B:
我的天7升降也是这个毛病。楼主怎么修的,能拍个详细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7升降也是这个毛病。楼主怎么修的,能拍个详细的么??

就是摇杆和电位器连接的塑料卡扣断了,我的天九也是这样,塞点东西用胶水粘上就行

楼主:
后来一个模友分析,是因为控放置不当,摇杆被暴力挤压。才会出现断裂,以后控要放好了,或者厂家把这个摇杆加强一下

网友C(2019-05-01):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天地飞的通病,我从天6用到天9 ,哈哈。自己擦拭一下,或者自行更换进口电位器。

请教一下天地飞7摇杆的方向电位器应该买什么型号的?不知道该买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