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在 手动+airmode 下, 解锁后飞机自己飞飞飞了。

楼主(2019-01-29):
1.问题描述:
第一次摔机:穿越机放置在地面,设定在 手动+airmode 模式。解锁后怠速情况,飞机就自己飞飞飞走了。怠速设定的是13%。当时地面上风很大 ,很大。  检测电机、油门行程正常。
第二次摔机:穿越机放在草卷上起飞,设定在 手动+airmode 模式。解锁后怠速,飞机就自己飞飞飞走了。怠速设定的是9%。当时草卷上风很大 ,很大。还没测试。

2.比照:
在地面、草卷上没风,起飞都很没此现象。

3.求解:
但遇到大风、强风,解锁后就立刻自己窜出去。是不是在AIRMODE 模式下,飞控陀螺仪能探测到相关震动数据,自己加大怠速油门?????

网友A:
LZ真是大手笔 为了玩穿越机  把LIftoff的第一张地图的真实场景重现

网友:
楼主  这个田里 一卷一卷的是啥

网友:
是怎么卷起来的  核实好奇  南方没见过这个

网友B:
穿越机在所有航模中是最抗风的,在中等风力下起飞降落还是挺稳定的,但在强风作用下,飞机姿态可能会自行发生改变而被陀螺仪或加速度计检测到,而在AIRMODE生效时即使是0油门怠速下PID LOOP也会界入,以做一些空中飘落的花式动作,所以电机转速会发生变化,这是AIRMODE的特点,所以楼主碰到的当属正常现象,你那里应该是草原,地势较平,风力较大,还有怠速,故此,可以设定解楼电机不转,配置里取消AIRMODE,在模式里加一AIRMODE开关,起飞和降落时关闭,飞行中开启就行了,如果只飞手动,也可以关掉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试试,我的飞机已关掉了,主要目的是为了开32K 16K后降低CPU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在所有航模中是最抗风的,在中等风力下起飞降落还是挺稳定的,但在强风作用下,飞机姿态可能会自行发 ...

按照你的建议,把加速度计关了,油门自动加速问题解决,现在只能用手动模式。明天试试看。谢谢!

网友:
air怠速设置高了吧
我百分之1.7就够了

网友C(2020-12-15):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一动油门,立马全油门
只有关掉AIR MODE····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一动油门,立马全油门
只有关掉AIR MODE····求解

我之前装机后测试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推一点油门就全油门了,收油门没反应,后来飞控重新刷了个固件就解决了。

网友:
你这是LIftoff现实版吧

网友: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到题目想象到楼主看到飞机自己飞走的时候的表情,会忍不住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真是大手笔 为了玩穿越机  把LIftoff的第一张地图的真实场景重现

哈哈  看着太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装机后测试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推一点油门就全油门了,收油门没反应,后来飞控重新刷了个固件就解 ...

重新刷了固件还是一样

网友:
你有没有搞错 怠速条到 10%  怠速 5.5% 就很高了  到10% 难怪 会飞走~~~~~~~

网友:
怠速太高 难怪会飞走  6%就很高了   你还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真是大手笔 为了玩穿越机  把LIftoff的第一张地图的真实场景重现

真实

网友:
确实是liftoff...

网友E:
怠速13太高了吧,我就4.5,13都快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