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直升机模式没有姿态选择

楼主(2019-01-29):
AT9S直升机模式怎么没有姿态选择?V1.7.8版本

网友A:
姿态选择???应该是机型模式选择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选择???应该是机型模式选择才对吧

不是的,姿态选项是定义飞行模式的,用两个开关组合来选择六种飞行模式

网友B:
现在都是陀螺仪的天下,遥控器就用到简单的固定翼模式,其它的都在陀螺仪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陀螺仪的天下,遥控器就用到简单的固定翼模式,其它的都在陀螺仪上设置。

我是用的飞控,飞控有六种飞行模式,需要遥控器的2*3开关组合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