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50X对频的问题

楼主(2019-01-29):
手里有一架150X  使用JR XG11控
问题:我根视频里面一步一步对频,卫星接收与摇控器已经成功对频,飞机接上电源后,卫星天线灯长亮,主板灯为红色闪烁,查说明书说是没有摇控器信号,(如果把摇控器关机,卫星天线的灯就变为闪烁),请明白的朋友帮我看看啥问题。还是我哪个地方没设置对,感谢
是不是我摇控器里哪里还需要设置
现在150DFC也在飞,一切正常,第一次弄这个150X  有点整不明白

网友A:
看看XG11里是不是把XBUS给打开了,那样的话所有独立通道都不输出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XG11里是不是把XBUS给打开了,那样的话所有独立通道都不输出东西了。

谢谢兄弟,,,不过我看说明书好没额设置XBUS的地方呀,能告诉我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XG11里是不是把XBUS给打开了,那样的话所有独立通道都不输出东西了。

谢谢兄弟提醒,,找到其他论坛解答问题,XG11需要升级程序就有XBUS选项,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提醒,,找到其他论坛解答问题,XG11需要升级程序就有XBUS选项,回去试试

你用的是JR自己的卫星吗?那个是4线的,日冠的卫星是3线的,信号定义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2021-03-15):
楼主,你的机子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我的150现在跟你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