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控是14sg设置好后油门推到最大都不离地,高手进来解决一下

楼主(2019-01-29):
k110自己买配件组了一个,用14sg控设置好了,普通模式油门推到最大都不离地。请高手帮忙。

楼主:
上面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请高手看看,有什么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是螺距没有设置好,先检查机械部分,在检查遥控设置

网友A:
既然飞不起来,螺距为什么不设到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飞不起来,螺距为什么不设到顶。

设置过100,还是不离地

网友B:
大齿盘脱开了吧 一拉旋翼头上下动就飞不起来
还有桨装反了 或者顺拐了也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盘脱开了吧 一拉旋翼头上下动就飞不起来
还有桨装反了 或者顺拐了也飞不起来

大盘齿正常检查了,桨有A凸字和图案的向上应该没装反

网友C:
螺距反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过100,还是不离地

接下来就该拍飞机的视频了
马达线拔掉,油门上下推一遍

网友:
應該找小機的調機貼

楼主:
自己顶一个,高手来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反向了

螺距我反向了,还是不行,你的3个舵机对尾方向前舵机,左后舵机,右后舵机分别插在主板上的什么接口?

网友:
螺距设置错了,应该斜线。

网友D:
我买了个K110,特地买了个14SG控飞。设置研究了一个小时。现在可以飞,但十字盘不平,怎么个调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K110,特地买了个14SG控飞。设置研究了一个小时。现在可以飞,但十字盘不平,怎么个调法?

伸手不見五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