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灰机

楼主(2019-01-29):
马上要放假咯,各位小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已经开始准备过年回家飞的灰机啦。这几天忙着改良以前的一个KT塞斯纳设计。希望它能在这个春节有不俗的表现。来个正面照
来个正侧面照

机翼还是用皮筋困的,实在想不出商品机对插的结构是怎么做的。

打个logo在鸡屁股上

从后面看貌似像那么回事

搞个电机的特写

机内的特写。电调什么的没画了。估计电调要顶头放,大约在电机座附近。

网友:
目测头重,其实有一个叫微风的机子就非常非常成熟。你可以参考下,找不到就百度搜一哈!

网友A:
同意一楼,貌似头重了,主起落架还可以前移一点。

网友:
  南风  像鬼子飞机名字 哈哈

网友:
灰色的飞机就是灰机.

网友B:
买不赛斯纳不好么?

网友C:
机翼带上反角好飞。

网友:
推荐微风,这个明显头部重

网友D:
主起太靠后了。动力不足的话基本起飞不了

网友E:
前起应该靠头部,免得降落容易扫桨。主起应该在重心位置偏后一点,不然你飞机起不来。建议多看点有关的书籍,向老鸟多学学,少走弯路。

网友F:
画的不错啊,什么软件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一楼,貌似头重了,主起落架还可以前移一点。

提醒的很有道理,起飞得时候是不太顺畅,有点上窜。不拉升降,不抬头。原来是主起落的缘故。当时只想着把重心放在前后起落架的中间点,飞机滑起来会更稳。没考虑到对起飞的影响。整机的重心确实是靠后设计的。之前重心比这个要靠前,但是飞起来感觉太慢,故意把重心后调了一些,看会不会好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起应该靠头部,免得降落容易扫桨。主起应该在重心位置偏后一点,不然你飞机起不来。建议多看点有关的书籍 ...

起落架的问题提得很好,学习了。下一步把后起落往重心方向移。前起落也往前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不赛斯纳不好么?

这个机子的机翼就是商品机上的,机身坏了,切个KT机身,拼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的不错啊,什么软件这是?

catia,曲面建模不错。不过这个是KT机全是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起太靠后了。动力不足的话基本起飞不了

起飞是有点困难。不拉杆根本不抬头。接下来把后轮往中心方向移一点。

楼主:
机翼是用EPS塞斯纳机翼。图上画的只是示意。

网友G:
从图上看,主翼太靠后了吧,不怎么协调。
主翼的涡流对平尾的效率有影响,太靠近是不是有影响更大?
主起落架放在重心略偏后一点点即可,要不抬头速度要很大才有足够的升力克服机头的重量力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图上看,主翼太靠后了吧,不怎么协调。
主翼的涡流对平尾的效率有影响,太靠近是不是有影响更大?
主起 ...

起落架是有点靠后了。起飞要很大的速度,已经远大于着陆速度。拉杆以后会猛得往上蹿。接下来需要把主起落架放到机翼下面,大概重心(机翼前沿1/3)后60mm位置。主翼是故意靠后的,之前主翼在机身全长前1/3位置,飞得不是很顺手。现在挪到全长1/2靠后一点,试试看有什么效果。

楼主:
微调了一下后起落架。机身长度缩了50mm

网友:
这个肯定不好飞,机翼靠后了,起落架也靠后了,不好起飞的

楼主:
之前机翼在靠近机头位置,也不好飞。这次专门往后放了一点,春节开工,不管成功失败,飞完了都会公布实际的效果。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参考。

楼主:
下面是这款机的实物。主翼的卡槽是根据实际的重心位置在最后才开的。
春节最后几天完工的,飞了几个起落。机子比较好飞,2212-1400的电机,配8060桨半油门平飞。2200锂电、18650 3S2P锂电都飞过,轻松起飞。附近场地限制,再加上有小半年没飞了,降落的时候磕掉了前、后起落架。这都是小毛病,打个补丁重新装上就完事。
下一步根据实物改一下机身的图纸。微调一下机身的长宽高。
年过完了,happy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今天来到工作地才有空把这些东西整理发出来。算是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