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她爸t8fg 怎样14通,看来看去是8个通道

楼主(2019-01-29):
扶她爸t8fg说是14通道,但为什么找来找去都是8个通道!,还有听说能扩展到18通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unction里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nction里面找

支持双接收机,说明书里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B:
用sbus或者两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bus或者两个接收机

两个接收是怎样用的

网友:
首先你的控全称要是T8FG super。如果后面没有这个super你的控只有8个通道。
然后发射模式要选择fasst multi2,这个模式下遥控器有12个比例通道和两个开关通道,共14通道

网友:
要升级固件到V5.0

网友:
你需要钻研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