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6.0虎式体验

楼主(2019-01-29):
恒龙模型推出了搭配6.0主板的新一代坦克模型
首先上市的就是经典的虎式坦克
作为模型坦克三俗之一的虎式,拥有强大的粉丝群。我的第一台坦克就是恒龙虎式
现在让我们来赏析一下恒龙新的虎式吧
先上标准版开箱照

泡沫盒上盖放着配件包,缆绳包,电池充电器,红外对战套件,烟油,贴纸和BB弹

下面放的是坦克和遥控器,典型的RTR配置。当然遥控器6节5号电池要自备

烟油,BB弹,缆绳,贴纸特写,当然最特别的是其中那个红外对战接收器

杂物包,拆开是一些外观件。

驱动轮盖,2个塑料,2个金属的

这个兵人,需要自己涂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

这次恒龙配备的是一个USB借口充电器,现在市面上各种电子产品对USB接口的支持是非常方便。
你可以用手机充电宝对电池充电,你还可以用大疆无人机的电池给电池充电,是不是很方便?

素车图

前大灯特写,还是当年的鱼眼珠,不是实车的一字大灯。
炮台位置的错误依然没有改动。

底部特写

恒龙这次的底盘,改用了弹簧限位的卡扣电池盖,弃用了之前的上螺丝电池盖
想想以前换个电池还要动螺丝刀的日子,真是受够了。

虽然这次首先展示的是恒龙虎式标准版,其实就是最低配。
但是为了增加耐用度,底盘统一配备了金属摇臂。

炮台特写

炮台左边舱门是大家熟悉的BB弹装填口
右边的插口是安装红外对战接收器的插口

接收器的底部有磁铁,上图红圈处也暗藏磁铁,蘑菇头可以放稳在炮台顶部。

后仓发动机盖特写。
装上外观件后,整体效果就出来了。

标准版静态展示完毕,下次更新顶配版细节,下地视频和音效对比。

网友:
很好,精华帖留名。

网友:
恒隆坦克做的真不错,期待后续体验

网友:
敢问三俗是不是虎,虎王,豹二

网友A:
不知道哪些幸运的玩家能买到最新版的6.0主板,目前有新旧两个版本的6.0主板随机搭配着坦克发售,其中一批是最早生产的版本,软参调教的很保守,和早期6.1基本属于一个批次,高低速差异设置很保守,线性修改也没有完成。而新版6.0软参做得比较完善了,线性表现什么的更顺手,但是玩家和恒龙都没有办法有效区分版本。
大概只有再过一段时间,等首批6.0主板清空了就好了。
另外,等T72上市时,一定是搭载最新版的6.0主板,恒龙对这个事情有相应的安排,买T72的玩家不用担心买到老版本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些幸运的玩家能买到最新版的6.0主板,目前有新旧两个版本的6.0主板随机搭配着坦克发售,其中一批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些幸运的玩家能买到最新版的6.0主板,目前有新旧两个版本的6.0主板随机搭配着坦克发售,其中一批是 ...

买坦克还能附带买彩票的体验,真棒

网友A:
顺便再说个事,就是目前这一版6.0附带说明书里,有个7V-12V两种模式的描述其实是文案内容不准确。
恒龙的本意并不是使用7V(2S)与12V(3S)电池的区别,而是低速模式高速模式,和电池种类无关,玩家们想用2S或3S电池都可以,不用特别改模式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再说个事,就是目前这一版6.0附带说明书里,有个7V-12V两种模式的描述其实是文案内容不准确。
恒龙的 ...

原来如此,还以为要换3S电池才能体验高速模式呢。话说,新版6.0和老版6.0在不对比的情况下真的无法区分吗?  如果真无法区分,看样子2个版本差异应该不是很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还以为要换3S电池才能体验高速模式呢。话说,新版6.0和老版6.0在不对比的情况下真的无法区分吗 ...

新旧之间的差异仅限于加载的软件版本不同,没有硬件层面的性能差异,所以没法从坦克外观、包装上看出来。
玩家从操控对比上一定能感受得出来差异,但手里只有一台6.0坦克就不太好分辨出来了。

网友:
是竹林公园吗???????????

网友:
恒龙虎式一直是经典,不知旧版本能不能改装红外对战呢?

网友:
恒龙6.0虎式最早的一批没有附带红外对战接受器。

网友:
6.0升级了可调诱导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