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主板维修,请群里的大神支招!

楼主(2019-01-30):
一、故障现象如图左下角,边沿上这个电阻or电容,由于裸飞炸机被撞掉了,导致无法对频,即使偶尔对频成功,红色LED闪烁(见视频),三个舵机反映很迟缓!

二、维修情况
之前从977主板上拆下同样的元器件,焊接上去后,能正常飞行一段时间,偶尔会出现失控现象。昨天发现该元器件碎了,
又从977主板拆下一个同样的元器件,焊上去后完全不行了。

三、请求事项
在此,静候群里各路大神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那个电容不是重点,是紧挨着电容上面的晶振坏了或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不是重点,是紧挨着电容上面的晶振坏了或断路了

感谢指点,我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