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台130扫齿问题找到了

楼主(2019-01-30):
我是直接用14sg保存的110数据模型对频130,然而130原厂x6控和14sg的螺距曲线比率不一致,例如14sg的70螺距比x6控的100螺距还要大,没记错伟力x6的螺距曲线是0到100,14sg是-100到100

14sg如果直接把螺距调到正负绝对值70以上,极易造成130憋舵扫齿,后面购买的玩家要注意,先调小螺距再对频

楼主:
另外某宝的恒龙模型店目前有部分配件,顺丰快递年三十停运,需要的抓紧

楼主:
1.5转1.25以及JR转1.25的转接线也到了,今晚尝试将第一台130改装蓝箭D03018MG和银燕ES9051两款舵机

楼主:
两款舵机已试,正常使用,完美

网友A:
飞一个,再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一个,再瞅瞅

抽空,年前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重了多少g?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某宝的恒龙模型店目前有部分配件,顺丰快递年三十停运,需要的抓紧

你沒有調好螺距就飛,哈,我一到手就調了,可惜沒上天14sg就壞了,暫時只能用原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了多少g?

没多少,这舵机壳子还是塑料的,齿是金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多少,这舵机壳子还是塑料的,齿是金属

换完以后耐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完以后耐炸不?

蓝箭的小炸没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蓝箭的小炸没啥问题

用过银燕的不?跟银燕比哪个耐炸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银燕的不?跟银燕比哪个耐炸点

银燕9051用过,一样炸了扫,切了舵机臂没扫过,不过容易打滑,不建议用

网友D:
飞了2个起落,那尾巴时不时会飘,感觉那尾电机要累吐血的样子,哪没设置对吗?原厂控,感度在25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了2个起落,那尾巴时不时会飘,感觉那尾电机要累吐血的样子,哪没设置对吗?原厂控,感度在25的样子

空心杯就这样

网友:
好吧,看来飞圈圈时还得慢点

网友:
已经扫齿,舵机烧了,还只是轻微低空小炸,尾电机真的是没办法了,风大就锁不住,要时不时的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银燕9051用过,一样炸了扫,切了舵机臂没扫过,不过容易打滑,不建议用

我的换了蓝箭舵机怎么陀螺副翼修正就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换了蓝箭舵机怎么陀螺副翼修正就反了

你买成了正向舵机,伟力的机子用的是反向舵机,你跟商家买的时候要注意,让他给你反向版本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换了蓝箭舵机怎么陀螺副翼修正就反了

如果确认买的是反向舵机无误,那就是舵机的线序跟原厂的不一致,需要手动断开重新焊接,修改线序,具体最好咨询一下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