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做出来看着不错,飞着却不怎么滴,有没有大神有图纸参考参考

楼主(2019-01-30):
(无正文)

网友:
纸飞机的确是又容易制作又好飞的。
不知楼主具体是什么情况?
看起来重心可能偏高,电机往下放一点试试。
先不开动力,像纸飞机一样抛飞出去看看,如果容易翘头,就把重心往前调整。
对了,细看了一下,桨叶似乎装反了,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A:
桨装反了,把翼展加大到800mm,长1000mm,用2212电机,8-9寸桨飞,P3C的动作都能飞出来

网友:
估计600克了 换小电装300克就好飞了

网友B:
我感觉纸飞机这种机型就的大翼展,1米以上,我飞过两款小号纸飞机都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纸飞机这种机型就的大翼展,1米以上,我飞过两款小号纸飞机都不好飞

嗯,后来算了一下翼载荷确实差不少

网友:
太小又太重 做个翼展一米左右的肯定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后来算了一下翼载荷确实差不少

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飞起来晃晃悠悠,买的切好的魔术板也不好飞,最后总结出来,翼展1米以上才行

网友(2019-03-21):
翼展一米左右的肯定好飞

网友(2019-05-24):
人要教育意义 提供雨天 戒烟戒酒个

网友:
推荐投影机一体机研究有

网友(2024-05-31):
引用 网友A:
桨装反了,把翼展加大到800mm,长1000mm,用2212电机,8-9寸桨飞,P3C的动作都能飞出来

桨叶安装很重要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