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炸机!炸机!

楼主(2019-01-30):
                                                                 这机型不用说应该看得出来吧,能把这机型飞炸也是够丢人的,但想想这种模友喜闻乐见的事情还是应该发一贴。
                                                           潜水也有将近五年,直到2018年底才下定决心顶着高三的压力正式入模。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本来我在五年前是把成为一名空飞和玩航模作为了自己的理想的,不料18年招飞初选就没
                                                           通过,想着一个理想已经破灭,就要抓住剩下这个。于是就有了以下情节。
                                                                  在选机型的时候考虑到空余时间不多,周围又没有可以做跑道的地块,也没有老鸟带飞,那就选个手抛的滑翔机
                                                           于是仗着自己看贴多年的自信,只练了三个循环控电的模拟器就头脑发热要实飞。却栽在了起飞上,一抛就摔,唯一                                                                                                    成功起飞那么一次吧,还让我在转弯的时候动作太大飞失速了(应该是失速,转弯的时候感觉速度太快就收了点油门),                                                                                                    终于在手抛了七八次后机头彻底断了,就有这么一架飞机只能提控回家了。
                                                                  幸亏断的比较规则,但是手头没有泡沫胶,问下各位这个修复能用玻璃胶或者704吗?
                                                                  还是要低头练模拟器的。第一次发帖,这么一小段也敲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蓝天喜欢飞机,现                                                                                                    在玩航模是靠父母资助,还是要省一点,待到将来自立才能大展拳脚。谨以此贴祝愿我在航模路上走的更远!

电压检测线是这么焊接的吗?

电压检测线是这么焊接的吗?

电机座也炸松了,问下这个要从哪里紧固螺丝

电机座也炸松了,问下这个要从哪里紧固螺丝

网友A:
值得鼓励!还是建议用泡沫胶,一罐泡沫胶也没多少钱足够你用的,飞机越修越好飞!多说一句,等你上了大学有大把时间来飞航模,或者你要是考上北航给你介绍几个在校的师哥师姐带你一起飞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鼓励!还是建议用泡沫胶,一罐泡沫胶也没多少钱足够你用的,飞机越修越好飞!多说一句,等你上了大学有 ...

主要是快递停运泡沫胶一时买不来,另外我确实是想考这类型的学校。

网友B:
fms海鸥?哈哈,同款控

网友:
慢慢来,技术总是会提高的。

网友C:
人生关键就在这一年,失去了即使你以后用20年也弥补不回来,孰轻孰重自己掂量。

网友:
泡沫胶没有去五金店买万能胶,好点超市百得万能胶代替。就是重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生关键就在这一年,失去了即使你以后用20年也弥补不回来,孰轻孰重自己掂量。

说的对,5年都忍过来了也不差这一年。等上大学有的是时间玩

网友D:
先把关键的学习搞好,有时间,有精力了,再慢慢来,我这都一把年纪了才学呢,不急一时半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s海鸥?哈哈,同款控

确实是海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关键的学习搞好,有时间,有精力了,再慢慢来,我这都一把年纪了才学呢,不急一时半会儿。

就是趁着假期搞一搞,学习当然还是最重要的

网友:
去超市有卖百得胶,如果是EPO可以用502,先稍微滴一点看看腐蚀不,再用纤维胶带加固

网友E:
海鸥,我手上也有一架,如果电机松了要看下电机座的塑料裂了没有,这款飞机转弯比较慢起飞后先拉高,这样即使操作错误还有补救的机会,然后转弯要有足够的空间不然转的慢飞机接近建筑物或视线被挡住了那就危险了,还有最好让朋友帮忙抛飞机会好点,也可以加下我WX:lqpzy5134,大家相互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鸥,我手上也有一架,如果电机松了要看下电机座的塑料裂了没有,这款飞机转弯比较慢起飞后先拉高,这样即 ...

已经用热熔胶修复,请问您的接收机天线是怎么布置的?

网友:
高三玩到五一节才收工的路过。。。不玩反而影响学习,老是惦记,周末飞飞比较休闲。入门飞某些滑翔机容易失速,还是练习机稳定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用热熔胶修复,请问您的接收机天线是怎么布置的?

接收机放在飞机肚子里,翅膀下面天线挖个口引出来,两边各一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放在飞机肚子里,翅膀下面天线挖个口引出来,两边各一根天线

好的,就这么装。

网友:
掏洞建议用螺丝刀加热后戳,用美工刀太难看,还有这个泡沫其实是可以用质量好的白胶粘的(比如百得的白胶,成光、德里别用,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