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进水烧了,如何修复

楼主(2019-01-30):
不懂电路,当时进水后抖的厉害拆开发现那四个管发热冒烟,现在用万用表测正负极输入和输出都是短路状态想修复一下请问大家应该换哪些元件,

网友A:
你确定你能把这几个电子元件完美焊好?没把握建议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能把这几个电子元件完美焊好?没把握建议返厂

打算丢的东西了,修不好也没关系

网友B:
进水造成的短路往往会毁了芯片,换什么基本上都没用了

网友:
先换那四个元件,不行可以淘宝有卖舵机板的

网友:
留着等以后那个舵机扫齿轮了换上,这种板子基本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别修了,留着齿轮当配件吧,接收机、舵机和电调都不建议修

网友:
关键是修好了,你敢用么,难道你会咸鱼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造成的短路往往会毁了芯片,换什么基本上都没用了

毁芯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烧断线路板铜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