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银燕babyhawk遇到问题求教!

楼主(2019-01-31):
问题描述:新机连Bf,接收机页面没反应。网友建议刷飞控固件,于是短接boot刷固件,刷写成功以后,再次连接Bf就提示无法打开串口,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只有stm32那一串字母的连接,没有com口的连接,换数据线和usb接口,结果都是一样。
请教一下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驱动
什么驱动?

网友B:
对上频了?

网友C:
同上,刷前能连刷后不能连,很迷

网友D:
你不会的还很多,比如可能是接收机没对频,或者接收机没选对,对应串口没打开,驱动没装,或者usb被你关掉了

网友E:
好像不用短接也可以刷

网友F:
用zadig刷回CDC Serial试试?

网友G:
飞控莫名其妙的问题会很多,有的时候不boot就没法刷固件,有的时候直接就能刷了,刷完以后,有的时候会连接不上电脑,但是多插拔几次又会突然好了,还有就是操作系统有的时候用win7,有的时候就非得要win10才行,唉,也是一言难尽啊,反正这些我都遇到过,实在是搞不好了就把飞控丢在一边,重新买一个玩,或者收几个二手的cc3d,反正三四十块钱一个,也能飞。

网友H:
我刷了几个F4也没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今天连上电脑就好使了,可能是电脑重启就行了吧,不管了,爽飞先

网友I:
电脑系统安装win7纯净版,能解决所以飞控连不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