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睿思凯Taranis Q X7 怎么样?准备买。

楼主(2019-01-31):
我现在用的是富斯的I6X,说实话,本来觉得还行,可是发现其混控功能真是差劲。
最常见的,左右副翼同时下翻,实现襟翼,居然不能搞。

在狭窄的粗糙场地飞,我还是喜欢开襟翼,这样可以很快减速。

我目前想换FUTABA   T6K  或者睿思凯的 Q7
大家有什么建议没。 这两者的程序肯定都可以, T6K就是开关什么的太吝啬了。典型的低端设计。但是好在稳定性靠谱。毕竟世界第一品牌。半个世纪的历史。

睿思凯,我看了其公司介绍,研发型企业,估计无线电技术了得。但是没见过实物,据说工业设计和做工,很一般。对不起价格。

英文什么的没问题,我英文还好,也会编程。就是问大家,睿思凯的可靠性怎么样?
可靠性是说,例如拆开看做工,走线,用料,焊接是否扎实。     接收机内部设计怎么样,有谁拆过。
用过睿思凯接收机的来侃侃

楼主:
6K V2
8通道2.4GHz计算机无线电系统
搜索:
更新版本2提供8个控制通道!
为了获得最多的收音机,请查看新的6K - 一个易于编程的飞行系统,具有多种功能,包括遥测,S.Bus / S.Bus2兼容性和30型号内存。通过版本2更新,它现在比以往更有价值。NEW 6K是一个8通道系统,具有额外的遥测功能,扩展的多旋翼飞行模式等等。
6K版本2中的新功能:
另外两个频道
  • 通过R3006SB接收器的S.Bus / S.Bus2端口使用通道7/8
  • 允许扩展或添加配件
  • 可以分配到四个开关或VR拨号中的任何一个
  • 包括在Sub Trims,End Points,Reverse,Failsafe,Servo Monitor和Trainer中
在多轴飞行器编程中扩展飞行模式(Fly Mod)
  • 优先级 - 切换分配给指定通道上的飞行模式的五个不同值
  • Matrix - 使用两个3位开关控制万向节,最多九种组合
具有定时器功能和节气门积分的振动警报
SBS-01C电流传感器与SBS-01V电压传感器兼容
6KA V2

6KH V2

6K V2 FPV

随附的R3006SB接收器有六个标准PWM端口以及S.Bus和S.Bus2端口。您可以使用S.Bus作为伺服器的主要链接或端口的组合。S.Bus2端口允许与T-FHSS Futaba空气发射器进行双向通信,并使用各种遥测传感器。

多功能6K满足各种R / C飞行员的控制需求!

使用慢速拨盘,+ / - 垫和端垫,程序导航简单直观。

6K是一个全频系统。它的天线位于变送器外壳内,安全可靠。
该可变速率转盘可编程用于各种功能。扬声器提供声音警报和提示,用于导航编程菜单。

四个可指定开关(三个3位和一个2位)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6K版本2多旋翼飞行器编程已扩展为五个优先级和九个矩阵飞行条件。

通过为两个三位开关分配九个设置,九个Matrix飞行条件可用于设置倾斜摄像机。

使用SBS-01V外部电压遥测传感器和SBS-01C电流遥测传感器,6K可收集电机电流,电池电压和容量的实时遥测数据。(不包含)

系统功能
  • 飞机,直升机,滑翔机和Multicopter编程
  • S-FHSS / T-FHSS可选
  • 具有数据语音(通过耳机)的遥测系统(T-FHSS)用于监测接收器电池电压,外部电压,温度,RPM,高度和变化计,电流,容量和电压
  • 内置天线(全范围)
  • S.Bus / S.Bus2伺服设定功能可通过变送器编程
  • 预设振动报警
  • 30型号记忆
  • 8个字符的模型/用户命名
  • 用于飞机,直升机,滑翔机和多转子的可编程混合(3正常,1曲线)
  • 具有可变步进设置的数字修剪
  • 可调节的杆长度和张力
  • 可更换开关/ VR位置和AUX通道功能
  • 节气门位置警告
  • 背光128x64 DOT LCD屏幕,可调节显示屏对比度
  • 可通过CIU-2或CIU-3接口单元更新的软件
  • 屏幕锁
  • 耳机/ S.Bus / Trainer插孔
  • 可分配开关(三个3位,一个2位)
  • 范围检查
  • 程序导航托架带有微动拨盘,+ / - 垫和端垫
  • 数据重置
  • 模型副本
  • 可选择的型号类型
  • 安全失败
  • 终点
  • 修剪/修剪重置/修剪步骤
  • Sub Trim
  • 伺服倒车
  • 参数功能
  • 伺服监视器/测试
  • 无线模型数据传输(到其他T6K发射器)
  • 定时器系统和型号(上/下/下止/ THR集成)带振动警报
  • 培训师系统
  • 省电器
飞机功能
  • 翼型(5翼,2尾)
  • 油门减少
  • 双倍速率/博览会
  • 节流曲线
  • 空转
  • 陀螺
  • 副翼差速器
  • V型尾翼
  • 弧形
  • 空气制动器
  • 电梯到皮瓣混合
  • 襟翼到电梯的混合
  • Elevon混合
滑翔机功能
  • 翼型(5翼,2尾)
  • 条件选择
  • 双倍速率/博览会
  • 电机开关
  • 陀螺
  • 副翼差速器
  • V尾
  • 蝴蝶混合
  • 修剪混合
  • 电梯到曲面的混合
  • 曲面混合
  • Aileron-to-Camber混合
直升机功能
  • 斜盘式(6)
  • 条件选择
  • 油门减少
  • 双倍速率/博览会
  • 修剪偏移
  • 延迟
  • 陀螺混合
  • Swash AFR
  • 混合搅拌
  • 节流曲线(5点)
  • 俯仰曲线(5分)
  • 俯仰与方向舵混合
  • 油门保持
  • 徘徊油门
  • 徘徊的音调
Multicopter功能
  • 飞行模式
  • 中心报警
  • 双倍速率/博览会
  • 节流曲线
  • 节气门延迟
  • 陀螺
六种语言
  • 英语
  • 德语
  • 法国
  • 西班牙语
  • 意大利
  • 荷兰人

单击技术说明的库存号
股票 #系统接收器伺服系统(S)
FUTK61006KA V2T-FHSS 2.4GHzR3006SB-
FUTK61106KH V2T-FHSS 2.4GHzR3006SB-
FUTK61116KH V2 FPVT-FHSS 2.4GHzR3001SB-

要求:
  • 4“AA”细胞
  • 舵机
发射器规格:类型2-stick,T-FHSS / S-FHSS可选通道8(通过接收器S.Bus / S.Bus2端口使用通道7/8)电源4“AA”细胞; 可选6V NiMH或6.6V LiFe电池
接收器规格:R3006SB 2.4GHz T-FHSS S.Bus类型全程飞行接收器模式S-FHSS或T-FHSS特征与T-FHSS发射机的双向通信,利用一系列遥测传感器,S.Bus和S.Bus2端口,以及6个标准PWM端口; 双天线分集,轻松链接,高电压,电池故障保护,通道模式电压输入4.8V-7.4V外形尺寸1.7 x 0.98 x 0.35英寸(43 x 25 x 8.8毫米)重量0.3盎司(8.5克)股票 #FUTL7683

楼主:
futaba就是太小气了,这个价位的遥控器,只是FHSS协议,外壳也设计的低端。
但是我确实只飞固定翼,没有更多的需求。我对直升机和多轴没兴趣。

楼主:
若睿思凯的魅力只是在于其开源系统,那么我不是很有兴趣。
若是其稳定性在自主品牌里,属于不错的,结合其强大的功能,我还是蛮有兴趣。

至于福特巴,稳定性我还是信任,但是售后肯定揪心,这是一家拥有抢钱似的售后服务的企业。

网友:
自己都买 回来看看呗

网友A:
性价比当然是x7高,optx系统优势就是混控,玩熟了随心所欲,接收机也便宜。

网友B:
买啥X7  X9DP 不是杠杠得  我手上只有一台X-LITE 到现在 没有出现过问题  可能是我才飞小四轴   面临的操作也少  目前为止 一切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啥X7  X9DP 不是杠杠得  我手上只有一台X-LITE 到现在 没有出现过问题  可能是我才飞小四轴   面临的操作 ...

我买遥控器有一个原则,山寨外形,不管多好,我不接受。

我不会用我得人民币去支持自主品牌的的山寨行为,太没志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当然是x7高,optx系统优势就是混控,玩熟了随心所欲,接收机也便宜。

接收机怎么样?您用起来感觉。

失控不要紧,关键是失控后不能持续太久,马上能恢复,让失控只维持短短几秒。
那样损失没啥,我老手,我救得过来。

看中这个企业的发展速度了,能迅速崛起,估计有两下子。
十年前我都没听说过这企业。 西安孵化器,无锡日冠的接收机,早年的一米软天线那种,我貌似用过。
这个企业的接收机没用过。

无锡日冠的我印象很深,价格不低,没塑料外壳,就一个软套子。但是在那个年代,JR发射机能实现失控保护的兼容接收机,还是不错的。

睿思凯,当年我没听说过。最近冒出来,还发展的这么叼。

楼主:
后续我打算飞汽油机,睿思凯貌似有针对汽油机的解决方案,

福特巴这个FHSS不知道飞汽油机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遥控器有一个原则,山寨外形,不管多好,我不接受。

我不会用我得人民币去支持自主品牌的的山寨行 ...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怎么样?您用起来感觉。

失控不要紧,关键是失控后不能持续太久,马上能恢复,让失控只维持短短 ...

x7主打性价比,握持起来也还算舒服,x7大小不比x9d小,功能也基本一致,主要是显示屏区别,还有个x7s,霍尔摇杆,手感好很多,但是性价比没有x7高。射频稳定方面这个牌子算是国产品牌佼佼者了。opentx上手可能要话费不少时间,但是功能很强大,能想到的几乎都有,而且开源系统不断更新,玩起来也不会过时。还有一好处就是支持黑羊模块,多协议模块。接收机功率可以,距离也远,现在玩穿越的多用这睿思凯的设备,国产设备接收机坏了维修起也方便。

网友:
还是扶他爹吧

楼主:
扶他吧,我也是知道稳定性可以。
但是售后很失望,因为抢钱似的。
而且一千元左右的福特巴,让人很纠结
外壳和开关很吝啬。协议是二等地。FH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扶他吧,我也是知道稳定性可以。
但是售后很失望,因为抢钱似的。
而且一千元左右的福特巴,让人很纠结 ...

FASST和FHSS什么区别

网友C:
收个二手FUTABA t8fg不更好吗?

楼主:
编制内   编制外的区别
研究生 和大专生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个二手FUTABA t8fg不更好吗?

万一坏了,等着被双叶电子抢钱。再说了。我不喜欢福特巴的接收机太贵。

稳定性是可以啊。   外壳,手感福特巴秒杀睿思凯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制内   编制外的区别
研究生 和大专生的区别

按我知道的FHSS FASST FASSTEST都是FHSS制式,FASST带BUS总线,FASSTEST带BUS总线带回传

网友D:
S-fhss   t-fhss跟fasstest相比   速度更快  但是不带回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一坏了,等着被双叶电子抢钱。再说了。我不喜欢福特巴的接收机太贵。

稳定性是可以啊。   外壳,手 ...

没见过用坏的,很多残旧不堪的都健在,况且行货也就一年保修而已,接收机我基本用副厂,稳定性还行。收二手本来就便宜,不用担心用坏的

网友E:
富斯I6的襟副翼混控哪个说不能实现的。。。。。

网友:
欧版的遥控布局,不习惯用,我买回来就落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斯I6的襟副翼混控哪个说不能实现的。。。。。

我说的不是左右机翼一边一个舵机混控实现副翼那么简单的。

那么简单我能不会?

我说的是一个三段开关控制襟翼,襟翼和副翼都由,且只由2个舵机完成。并且襟翼还要和升降舵混控。

三段开关中位时,无襟翼,下位置时候,襟翼实现,并且联动升降舵。

富斯的程序很烂的,根本没法实现。福特巴和华科尔里面还有现成的。

楼主:
RE: 睿思凯Taranis Q X7 怎么样?准备买。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用坏的,很多残旧不堪的都健在,况且行货也就一年保修而已,接收机我基本用副厂,稳定性还行。收二 ...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坏的。

你网上搜索下,抱怨双叶售后贵的。  那些朋友就是坏了的。

上周还在论坛油动固定翼板块,发现一个哥们说福特巴遥控器程序故障的。
楼下的直接告知他,维修费用不低于800元。

自己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fhss   t-fhss跟fasstest相比   速度更快  但是不带回传

带的啊,你应该去福特巴官网看看,廉价版的T6K,已经是双向了、
FHSS是廉价版的协议。抗干扰的技术等级,比FASST档次低

接收机也明显便宜很多,说白了,就是福特巴故意拉低价格档次,抢夺低端市场的一个手段而已。
协议这块,我估计低端福特巴还不如睿思凯。

毕竟睿思凯的便宜遥控器和高级遥控器,都是一样的协议。一样的接收机兼容。无非是屏幕大小,外壳精细度等地方区别。

而福特巴的高档和低档,从里到外都完全不一样。

楼主:
这个主题都被问的跑题了,

我是为了请教睿思凯的用户而发帖的,请睿思凯的用户给点经验啊。

也请福特巴的千元左右低端遥控器的用户给经验。我只对比千元档次的新遥控器。

二手没兴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左右机翼一边一个舵机混控实现副翼那么简单的。

那么简单我能不会?

i6只有3个自定义混控,襟副翼混控,三段开关控制襟翼,这不是问题,再要求平尾补偿就不行了
你要求一个200露头点的控是不是太高。
二百块的控,能有内置三角翼混控,v尾混控,3个自定义混控,带显示屏,支持绝大部分入门模友的功能,你还要求什么??

非要把奥托当奥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i6只有3个自定义混控,襟副翼混控,三段开关控制襟翼,这不是问题,再要求平尾补偿就不行了
你要求一个2 ...

别扯那些没用的空虚大道理。
你有信心说这话必定有I6,你混出来,屏幕拍照,我实践下。

有效我服你,若是没经验,空口乱说鄙视。

这廉价遥控器,连机翼双舵机的副翼,和襟翼,都难以一并实现,更别说升降舵补偿。
但这不是因为东西廉价导致的

而是这公司的研发能力不行,因为程序这东西开发出来不,所有机器都可以共用,并不涉及到成本。
结论:不是对方搞出来故意不用,而是在这个主板上,压根没实现。
菜单里压根没有!

然后我看到程序可以升级,我打开官网,但是官网乱七八糟,根本没有技术支持选项。  在某处找到了下载页面,但是页面说错误。

总之乱七八糟的感觉。

当然,对得住价格。我买错了而已,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带液晶屏的,程序里没这个,连电子表一样屏幕的天地飞6,都支持。
没想到屏幕更高级的这个,不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别扯那些没用的空虚大道理。
你有信心说这话必定有I6,你混出来,屏幕拍照,我实践下。

2个副翼通道独立,加三段开关控制襟翼下放的襟副翼混控是可以的,
但是加上升降舵补偿就么有了
这样可明白
总共只有3个自定义混控,

话说I6的界面还是很简单的

我的确有I6,给儿子飞飞机用,
而且这个功能实实在在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副翼通道独立,加三段开关控制襟翼下放的襟副翼混控是可以的,
但是加上升降舵补偿就么有了
这样可 ...

你搞出来,拍照给我,我学习下。

用事实说话。反正我玩了十几年,遥控器用过很多个,十几年前我就用福特巴FF6遥控器,那种电子表一样的液晶屏,我都能用的很娴熟。混控很拿手。

但是我搞不定这个什么I6X的混控,我没懂这控怎么搞双舵机机翼的襟翼副翼混控。

你搞出来秀给我看。我就服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搞出来,拍照给我,我学习下。

用事实说话。反正我玩了十几年,遥控器用过很多个,十几年前我就用福 ...

可以啊,没问题,这个没什么服不服的
明天回家给你整,
我当初用epp的3d折腾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没问题,这个没什么服不服的
明天回家给你整,
我当初用epp的3d折腾过的,

你别告诉我说,先把三段开关设置到7通道
然后1和6通道混控,实现副翼
然后1和7混控,实现襟翼
然后6和7又混控,实现襟翼

我不想做这种无聊的混控,我认为程序应该直接给出一个选项,直接实现。
因为仅仅有3个混控
我的点火器已经用掉一个了,副翼用掉第二个了。
不够啊

楼主:
这个遥控器的设计师很神经,一方面给人家10个通道,用不完。
另一方面只给三个混控。。。不够用

就好像上帝对你说,帅哥,我给你一个梦露一样的女友,
你很开心
但是上帝又补充说:不是现在,是当你70岁的时候,给一个梦露给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遥控器的设计师很神经,一方面给人家10个通道,用不完。
另一方面只给三个混控。。。不够用

你整的i6x吧,那个十通道是垃圾
本身就是6通控而已,不过算是官方刷成10通的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整的i6x吧,那个十通道是垃圾
本身就是6通控而已,不过算是官方刷成10通的罢了,

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需要一条Y线,我。。。。

二十年前的4VF才需要Y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的啊,你应该去福特巴官网看看,廉价版的T6K,已经是双向了、
FHSS是廉价版的协议。抗干扰的技术等级 ...

fhss是无线通信技术  不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fhss是无线通信技术  不是协议

是的:
单车是一种交通工具,不是自行车

网友F:
RE: 睿思凯Taranis Q X7 怎么样?准备买。

引用 楼主:
你别告诉我说,先把三段开关设置到7通道
然后1和6通道混控,实现副翼
然后1和7混控,实现襟翼

"我认为程序应该直接给出一个选项,直接实现"。
That's Futaba .

FrSky Taranis Q X7S is modified from OpenTX  firmware
You need to setting mixing control by yourself.
I am used Turnigy 9XR Pro +Er9X+ Frsky DJT Module on Heli, DLG, ZAGI, Glider & 3D plane feel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程序应该直接给出一个选项,直接实现"。
That's Futaba .

英文说他用的只是睿斯凯的模块,而不是整机

网友:
一个天7足矣

楼主:
我喜欢双向传输的接收机了。
有信号强度和接收机电压显示

网友:
楼主还是买个富斯10通吧, 它有你要的副翼 襟翼混控

网友(2019-10-12):
我是小白,这个遥控器开机遥杆不在初始位置怎么办

网友G:
樓主,Frsky的控我沒有,但接收機有好幾個,都非常穩定沒有失控過。
對你來說短暫幾秒失控沒問題,但對我來說很有問題,就算只有一秒的失控,馬上恢復正常通信,我都不敢再用,因為我飛的是120級別的3D機,這種大小的飛機失控不是鬧著玩的。
回到正題,Frsky接收機穩定度可靠度我使用的經驗是很好,但這只是個人經驗。目前僅用過V及D這兩個系列,因為我不需要回傳(D系列內建信號強度回傳),所以更貴的X系列我沒用過。
而你說的混控,這個在OpenTX系統輕而易舉,易如反掌,混控功能是OpenTX的強項。
遙控器方面,FUTABA的穩定度當然沒問題,Frsky也很好。我自己現在是用Jumper T16,你可參考看看,十分穩定,手感也不錯。至於外觀仿FUTABA的這一點就見仁見智了,於我來說只是圖個好看好用好穩定而已。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Frsky的控我沒有,但接收機有好幾個,都非常穩定沒有失控過。
對你來說短暫幾秒失控沒問題,但對我來 ...

谢谢,我已经买了用了多时了

您用手机打字那么多不容易,有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买了用了多时了

您用手机打字那么多不容易,有劳了

啊!沒注意到發文的時間是今年一月,不好意思

您也解決就好,祝順飛!